电机能否承受?谢谢!!!!

楼主(2004-01-06):
各位大虾: 我使用的变频器拖动的电机是5KW(额定),1440R/MIN(额定),现在想将这一套传动系统用于实际功耗还是5KW,但负载的转速提高1.5倍(比额定转速),而转矩降低1.5倍的机器中,问能否实现,电机能否承受?谢谢!!!!

网友A:
若你使用的变频器是5KW(恒转矩),负载电机也是5KW(恒转矩或平方转矩),看变频器的额定电流是否匹配负载电机的额定电流。匹配则没问题。 你上边所说“负载的转速提高1.5倍(比额定转速),而转矩降低1.5倍的机器”,与变频器无关,只是损失负载的转矩,影响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