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可否通过485或232模块灌程序吗(三菱PLC)?

楼主(2004-01-06):
请问可否通过485或232模块灌程序吗(三菱PLC)?

网友A(2003-05-23):
我用过,Q系列,A系列用71C24都可以。 FX2N的没有Q系列,A系列的可靠.

网友B(2004-01-04):
请问可否通过FX2N-485-BD模块灌三菱FX2N系列PLC程序吗?

网友B:
请问黑客,电脑端串口使用普通的RS232转RS485转换器与FX2N系列PLC的FX2N-485-BD链接无法成功,不知可否告知链接秘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