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选择

楼主(2004-01-06):
各位大哥, 因为本公司是在小区里的办公,所以没有380V的电源,现在想通过变压器来把220V的电变压成380V的电源,不知道用哪个公司什么型号的变压器。请多多指教了。

楼主:
各位高手给点意见吧

楼主:
主要是用来维修和调试变频器用的

网友A:
220v/380V的变压器,功率在300W就可以了,我也是用这种方法修理0。75KW--75KW的变频器,这个办法是广州通达李老师教我的。。

楼主:
输入是单相220,是不是输出也是两相的呀。谢谢你的指教。

网友B:
当然是两相

网友C:
两条线不等于两相!

网友D(2008-08-02):
如果要用到三相380VAC,50HZ的,只有单相220V的,有什么方法解决?,用一个单相变频器作转换是否可行?

网友E:
是变压器都可以,我这里有50-5000W的220变380的变压器。13558705814,QQ:187333720

网友F:
我公司专业制造电抗器 变压器 直流电源 13325215833

网友G:
7楼  要看你的电源是做什么用了,变频器输出不是正弦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