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OPC访问Foxboro DCS,急!!!

楼主(2004-01-06):
请问哪个高手知道或用过OPC访问Foxboro DCS,或其它方法访问Foxboro DCS? 我的目的是想把Foxboro DCS数据送到iHistorian数据库和iFIX中。 请多多指教,万分感谢!

楼主(2003-07-28):
你没有去问他们售后服务的工程师吗?

网友A:
阿卷: 数据传输方法很多,如TCP/IP, MODEBUS ,OPC 等,首先您需要相关软件。福克斯波罗电话没有吗?和您说一下:021-64362380(总机)专相关部门,或我帮您一下也可。

楼主(2003-10-09):
好象在foxboro中,最主要的是用MODEBUS ,他们不是专门用与网络连接的这块卡吗?它应该可以实现。

楼主(2004-01-06):
我实施的项目中是将Foxboro DCS 1、通过OPC SERVER 进行数据采集 2、Aspentech公司的CIM-IO FOR FOXAPI 所有数据(包括其他DCS)进入InfoPlus.21实时数据库。目前已经在大连石化、锦西石化、新疆独山子石化等地实施完并平稳运行。不过,InfoPlus.21实时数据库软件很贵的呀!呵呵。

网友B(2004-09-30):
我们实施项目中有很多Foxboro I/A S,可以送到iHistorian中,如果有OPC的话更好,如果没有得话我们通过TCP也能把数据取出来。具体方法是: 1.服务器安装iHistorian + GIP For iHistorian 2.采集站上安装Colletor For Foxboro I/A S就可以了。 目前,在兰州石化、茂名石化、山西铝厂等多处实施过,运行稳定,价格相对很便宜。

网友C(2005-07-21):
我们的方法:购买一套FOXBORO的OPC SERVER 软件,安装在PC上,然后,任何第三方OPC CLIENT 的都可以获得数据。

网友D(2006-06-26):
下面引用由俞一平在 2005-7-21 10:15:00 发表的内容:
  我们的方法:购买一套FOXBORO的OPC SERVER 软件,安装在PC上,然后,任何第三方OPC CLIENT 的都可以获得数…
--------------------------------------------------------------------------------------------
我们也是,要在操作站(工程师站)上安装一个客户端

网友B:
我最近实施Foxboro I/A S项目中都是使用我们公司开发的OPC Server,效果挺好的,价格相对Foxboro公司的OPC Server要便宜得多,欢迎咨询,Email:hit_lhb@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