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请大家帮我参考下,我选用哪种传感器好

楼主(2004-01-06):
机台改造,要选用新的传感器。但不知道选用哪一种! 具体是这样的:一个“+”滑台。横的表示1号,竖的表示2号。2号工作台是在1号工作台上。 2号工作台前进到位(这个到位用的是行程开关),1号工作台前进到位(用的也是行程开关),到位后2号工作台退,退是退到一定的位置,而不是退到位,所以退到这个位置就不知道选用哪一种传感器,而且精度要求较高。退到一定位置后,1号工作台后退,退一定的时间2号工作台和1号工作台都退到位。 请各位指教,谢谢

楼主:
我不知道用行程开关是否也可以,????、但是用行程开关2号工作台退到一定位置后再后退就会把行程开关碰坏。 用传感器而且必须是非金属感应的,因为工作台是金属的,工作台上有比较多的油污,还有水冷却。传感器的接线长度最长应该是多少???

网友A:
机台里有用PLC吗?采用光电开关或者接近开关,精度达不到时,可以考虑激光类的光电或者接触式位移传感器;利用PLC给传感器触发信号,使传感器仅在2号工作台回退时触发。也可以采用计时回路来触发。

楼主:
有用PLC,欧姆龙那种E2E-X5ME1,可以吗?但是他是金属感应式的。能否介绍下激光式的光电和接触式的位移传感器,这两种价格怎样。谢谢

网友A:
E2E-X5ME1对金属都有感应。不可取。激光光电是采用激光作为光源,利用三角测距法进行检测,一般采用PSD或CCD元件作为受光元件;它的检测点很小,精度高。接触式位移类似限位开关,精度高,但检测距离范围小,而且价格高。所以建议你用激光式,精度可达0.01mm,价格比较适中。你可以选择OMRON(日本),KEYENCE(日本),BANNER(美国),相比来说,BANNER比较合适。请问你是在何处?我可以给你最近的联系方式。

网友B:
首先确定:你的工作台运行时速度是否匀速? 如果固定就不需要传感器,因为你已经使用PLC在控制工作台,只要利用到位的信号修改一下PLC的程序即可达到你需要的目的,仅作参考。

网友C:
你可以用光电码盘

网友D:
将X-Y轴的两个光电编码盘分别接到PLC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E:
我美国MTS位移传感器,有意可到我公司网站看看www.mtshk.com.hk 联系人:曹工 020-83184369 013322816394

网友F:
用OMRON的E3Z-D62光电传感器,检测距离可调,价格在400元左右。不会收金属干扰。联系电话021-52046204。老财

楼主:
液压控制会产生冲力,所在不是匀速。,,不过速度很慢。光电码盘用?谁能回答我??

网友G:
可选择OMRON的光电传感器如EE-SX670系列

网友H:
可以考虑用步进电机驱动,按步数定距离,不需要传感器

网友I:
我认同 asdf的建议,OMRON的EE-SX670系列微光电传感器是一种槽型传感器,你可以在2号台要停止的位置安装一个薄金属片,让金属片插入传感器槽中,使传感器起作用。而且这种传感器很便宜,价格在几十元人民币,仅供参考。

网友J:
用OMRO的光电传感器应该可以解决你的问题,控制精度也可以满足你的要求。建议你试一下。

楼主:
谢谢大家的意见,我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因为后退的速度非常的慢。所以用光电开关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