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有搞纺织机械控制的同行吗?请教一个干扰的问题!

楼主(2004-01-06):
一个化纤厂卷绕头的项目,才用松下通用变频控制同步电机。工控机控制五台变频,给变频下频率,有时频率不对,怀疑是干扰问题,通讯电缆屏蔽层与24V的V-连接,其他并联的通讯电缆的屏蔽层两辆相连并包裹好!工厂的电源干扰影响大吗?整机接地不是很好有很大影响吗?希望同行之间交流一下!

网友A(2006-09-14):
通讯电缆屏蔽层应该接外壳接地,不用接到24V的V-端。
还有屏蔽线最好单独走线,不可和主电源电缆并排安装。

网友B:
通讯电缆及弱信号电缆屏蔽层单端接地(这个很重要,不要构成环路),
控制部份有条件就单独接大地。
还有楼上说的强弱电分开走线。

网友C(2007-07-08):
松下的就这个样,很差的,建议随便换成另外的

网友D:
卷饶头?巴马格的还是北化机的?都不用松下的变频器呀!用在卷饶头上的变频器都是特制的.

网友E:
整机接地影响很大
开车用万用表交流挡测量控制线对机架 控制线对地 机架对地交流电压

网友F:
我们用的安川好好的
楼主的问题可能不是干扰,工控机直接和变频通信不好的,要加过程控制再到工控机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