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超声波液位计的问题

楼主(2004-01-06):
单位使用的是E+H超声波液位计,我对超声波液位计不甚了解。近来输出信号很不稳定,重新启动、清洗探头都没用。不知什么原因引起。望请教。谢谢

网友A(2007-07-06):
信号不稳定原因有很多,和安装、环境、测量对象、介质、仪表设置等有关系,你的具体情况什么样?

网友B:
介质表面有泡沫?

网友C:
请注意是:近来输出信号很不稳定

网友D(2012-12-28):
电磁干扰 呵呵 深受其害的我路过

网友E(2014-01-06):
我们一般用VEGA,相对来说比E+H的稳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