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双系统下,怎么删除 linx

楼主(2004-01-06):
我有 2个硬盘一个装了 win server,一个装了 redhat 9.0,怎么才能删除 linux,而保存 windos, 请高手明示

网友A:
使用LINUX的安装盘启动后,进入分区的画面,直接删除 LINUX的主分区和交换分区。然后将这部分硬盘分成你想要 的分区格式就行了。

楼主:
用分区魔术师(可以在各大软件站免费下载)将Linux的分区删掉,之后改成你想要和格式(比如NTFS),之后用Windows2000的安装盘重启电脑,在安装到复制文件之前退出安装。(也可用Windows98启动盘启动,执行Fdisk/mbr)。   以上方法仅供一试,本人对一切后果不负任何责任。

网友B:
用: Partition Manager 删除linux 分区。 2003版有 boot manager .选择激活。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