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笔记本电脑无COM1口?

楼主(2004-01-06):
各位前辈: 为什么为什么笔记本电脑无COM1口?怎样实现COMI口?

网友A:
现在新出的笔记本大部分都没有COM口,确实很麻烦! 用USB转换出的COM口对于很多PLC及人机的下载是不支持的!

网友B:
由于现在笔记本采用"高端"配置,各种数据通讯方式层出不穷,串口传输速率又不是很高,而且现在市场数码产品的不支持,因此只有面临淘汰的境地了,可就苦了咱们这些还要玩COM1口的了. 不过解决的办法还是有的,就是买转换卡来补救,不过性能好的卡可价格就不菲了.曾经买过一块,要1200个大洋哦!!!

网友A:
楼上说的有道理! USB的传输速度比串行通讯的传输速度要快N个数量级!所以新的笔记本大都都不配COM口,但工控设备下载时传输的文件一般就几十KB,用COM口就足够了,况且电脑的升级换代是PLC远不能比的,所以就出现现在这种情况!

楼主:
二位前辈: 是不是用并行口也可以,不过好象通讯电缆回麻烦一些,是不是?

网友C:
我用Windows 2000 加usb轉串口 可以設定成com 1,讀寫plc沒有問題

网友D(2010-02-22):
市场上有一种串口卡(也叫PCMICA卡),支持RS232通讯,使用效果不错的.国产的价格很便宜,大概300左右.

网友E(2010-07-12):
现在市场上有好多笔记本还是带串口的,要是没有使用PC卡比较好,再次点就是用USB转232,

网友F:
联想的商务机邵阳系列带COM1口

网友G(2010-08-13):
家用笔记本就没有串口,商用本一定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