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0V变频器

楼主(2004-01-06):
变频器输入电源为230V,输出电源为3相230V,控制的电机为三角形接法,请问这种控制模式有何优点,更适合于什么样的情况? 常用国产电机大多是400V,星形接法,这两种接法有何区别,在使用的过程中有何不同? 多谢!

网友A:
大功率一般是三角形,小功率一般是星形,这是380,用220的星形改为三角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