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磁芯饱和的基本问题

楼主(2004-01-06):
变压器磁芯饱和都会因为那些原因产生呀?负载加重,原边电流增大,这样会引起磁芯饱和吗? 饱和的本质原因是什么呀?若选择了固定的磁芯,它产生磁场的强弱是固定的吗?若超过这个限制就叫饱和吗? 饱和都会造成什么后果呀?磁芯发热?激磁电流增大?或是其他的?他们的机理又都是什么呀?小弟最近在看磁性元件方面的书籍,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我,就是不能在本质上把握磁性元件,那位大哥可以给我解释呀,非常的感谢!!!

网友A:
磁芯饱和我觉得主要是由于流过原边绕组的电流中直流分量引起的。至于产生的后果吗?一方面磁芯发热、增大功耗,同时,励磁电流增加,这会在开关管关断的的瞬时产生很大的浪涌电压,从而损坏开关管,这好像是为什么必须合理选择磁芯以防止磁芯饱和的原因吧!呵呵!我也是初学者,我就知道这么多,当然也不一定对!希望能交流指导!

网友B:
从磁化曲线上分析磁心饱和。

网友C(2009-01-10):
想请问下HID变压器,要做成50W,用EE2520的能做的下吗,工作频率为200KHZ,因客户要不能太大规格,上次有做但容易饱和,想请问各位如何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