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如何在运行中修改上下限报警值

楼主(2004-01-07):
如何在运行中修改一变量的上下限报警值。

网友A:
到: http://hb888.yeah.net 看“给我留言”

网友B:
试试FAMEVIEW吧!你在论坛里前后提到的几个问题,它都能解决!

网友C:
可以使用函数来实现你所说的问题,我们的培训教程上专门有一个小样例是解决此问题的,你可以去看一下,再有什么问题可以致电我们的技术支持,010-62979682转技术部,前段时间的回复较慢是由于管理员更换,交接工作没有作好的缘故,还请您原谅,今后我们一定及时解答大家的问题!

网友D:
这个问题不难,如果想要比较简单的解决办法,请致电: 010-82896868-810 我们是世纪星,在此方面的一定使使你满意!

网友E:
使用函数!SetAlmValue(数据对象,报警限值,标志),您可以把它放在按钮的脚本中执行,报警限值和标志可以是变量,方便您在运行环境下随时修改。还有疑问可以跟我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