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MCGS)
modem自动应答?

楼主(2004-01-07):
我的远程modem 自动应答后几秒钟自动挂机,本地的modem只好不停的拨叫 有什么AT命令让远程modem不自动挂机?

网友A:
MCGS用什么办法可以实现流水线上的每件产品的每个加工过程的相关参数,并按产品的参数为字段组织数据库!为什么MCGS不支持右键单击?

网友B:
正常的MODEM也不会自动应答后就自动挂机啊,你确认你的MODEM没问题?问问你买MODEM的厂家应该会更好些!

网友B:
micro你好: 你可以试着用配方来实现一下你的要求,然后不同的情况或者不同的时间装载不同的配方,应该可以实现你的要求,如有具体需求请致电北京技术支持:010-62979682转技术支持部!

网友C(2009-08-09):
请问:mcgs是如何创建动画构件的。

网友C:
MCGS是否可以将位图的背景置为透明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