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切换工频的问题

楼主(2004-01-07):
我想问一下各位前辈和老师: 因为我也是刚刚接触这样的问题 ,我也看过很多这样的论坛,我想提出一个很蠢的问题,希望大家不要不要见笑。 因为我们都是采用变频器同别人的原有的设备做改造,既然别人的设备如是采用的是降压启动的话,那么我们在变频达到50赫兹后就采用切换到降压启动不就可以了吗?而不是采用直接启动。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做呢? 不懂之处请指教。望各位能抽时间指点。

网友A(2003-12-07):
从工频切换来说,切换后直接启动和降压启动是一样的,实际上如果原来系统中有降压启动,也是许要保留降压启动部分,并不能简单的拆除。

网友B:
变频器达到50HZ时不是已经启动成功了吗?保留原降压启动的部份是不是在变频器故障时可以备用?

网友C:
回复小彬:对于50HZ的电机,变频到了50HZ,电机就是全速了,当然启动完成;保留降压启动就是为了备用。 回复搞不懂:你的问题说的不是很明白,变频器有软启动功能,最重要的是调速,切换到工频就不能调速了,如果不需要调速,买个软启动器就搞定了

楼主:
不好意思啊,也许大家没有明白我的意思。 我本来是想问问:现在很多在恒压供水中 采用 循环启动的方式,老是担心在1台电机达到50Hz 要切换到工频(较大的电机)时,会有较大的电流 对电网造成影响等第,我的意思是对于较大的电机原 设备在已有降压启动的情况下,我们在用变频器做循环 改造时,当1台电机达到50Hz时再切换到工频时借助原 有的降压启动不就可以吗?不就没有较大的电流吗? 也就是在电机达到50Hz时断开变频器再直接加到原有的将压启动 上,可以吗? 不懂之处望指教。

网友C:
恒压供水是通过变频器调整电动机转速来恒压的,当压力不足时,变频器到50HZ,直接挂到工频接触器,很自然也很简单,没有冲击电流,为什么还要考虑降压启动装置呢

网友D:
在电机达到50Hz时断开变频器,此时电机并没有停止,而在运转,直接切到工频就行了,没有必要用原有的降压启动。

楼主:
我也是这么想的,我也看到有的工程是这样做的,但是 当我看到这里面也有谈到这样的问题,考虑到什么相位的 问题,对变频器造成影响什么的。 我是越看越糊涂了,谢谢各位了。

网友E(2004-01-07):
可用ID3000-136可解决此问题

网友E:
可用ID3000-136可解决此问题 详情请拨打 024-23908680 81685017

网友F:
目前,在恒压供水中采用循环启动的方式带动多台水泵,在1台电机达到50Hz要切换到工频(较大的电机)时,会有较小的电流不会对电网造成很大的影响,这时降压启动就可以省掉。 对于较大的电机原设备在已有降压启动的情况下,降压启动的启动电流会比使用变频器的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