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不能记忆

楼主(2004-01-07):
正频JPS变频器,面板给定1个领率 ,运转正常,但断电后再开机,以前设定的频率又回零了,什么原因?

网友A:
有些变频器确实这样

网友B:
调好频率后没按“确认”键!

楼主:
“确认”安了,还是不行。

网友C:
请看一下变频器关于面板数字设定的详细选项以及说明。 关于数字频率给定的掉电记忆,不同变频器有不同的定义,一般有一下几种: (1)掉电后数字频率归零 (2)掉电后数字频率恢复到数字频率设定的初始值(有一个参数) (3)掉电后保持掉电前断点的变频器实际设定频率(因为有可能通过面板或者端子的UP/DOWN调整过) 请详细看一看变频器的说明书!

网友D:
m13473 是顶尖高手,听他的没错。

网友E:
可能是你的EEPROM存储器坏了,以前看见一个富士的变频器24C02坏了,就是这种情况,当时设置的值都对,运行也可以,但是停电后开机里面所有的存储的东西都没有了,换了芯片,在设置数据后食用正常

网友E:
没有变频器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