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用GT Designer软件将GOT的背景改为白色

楼主(2004-01-07):
请教如何用GT Designer软件将GOT的背景改为白色 原来用FX-PCS-DU-WIN-C可以,可用了GT Designer却不会了,请教高手回答。 谢谢

网友A:
是画面的背景,默认是黑色的。

楼主:
帮帮忙啊

网友B(2004-04-07):
您在新建一个画面后首先就应该将画面背景改为白色,可用以下方法:点击浮动工具栏上的PAINT工具(就是那个刷子图标),在弹出的对话框中设置FOREGROUND的颜色为223(即白色),设置PATTERN为8(此步很重要),应用即可.若还有问题,欢迎与我联系,我的EMAIL是fsangang@163.com

网友B(2005-04-21):
还有更简单而且好的办法:公共设置----屏幕-----选择要设置背景色的屏幕------编辑-----选中下方的背景色方框--------指定样式(8)------选择背景色-----确定!

网友C:
请教:F940显示的是中文画面,使用GT Designer软件上载后,中文字全部显示“?”但是在画面和按键中文字体的属性内还是显示中文,如果我将上载后的文件在下载到另外一F940屏内,是否还能显示中文呢?另一问题是原先的中文画面由于误操作现在显示日文,如果将原先备份的文件直接重新下载后,画面能否恢复中文画面? 谢谢!

网友B:
YS:对于F940,你何必一定要用GT Designer呢,如果一定要用,可以用中文版的,严格的说只是汉化版的(SW5D5C),你可以下载试试,如果不行再重新弄过,又不会损坏硬件.

网友C:
TO:fsangang 谢谢!我将原屏内的文件全部删除后,重新将上载的文件在下载到屏内解决,显示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