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触摸屏求助!!!

楼主(2004-01-07):
有一个项目,触摸屏用的是三菱A900GOT-SBD,人机界面编程软件是GT-Designer Version5.0版的,我新建一个项目时,在硬件选择栏里,GOT硬件类型只有A985、A97*、A960、A95*,却没有A900这种硬件类型,是不是我的GT-Designer 版本太低了?还是什么原因?求助各位打下。

网友A:
A900只是系列總稱,所以你在軟體中當然找不到這個型號,所以你要再確認人機規格。

网友B:
A985、A97*、A960、A95*,A900是系列号.

网友C:
可打电话问三菱办事处

网友D:
想自己试下也可以的 先在软件里选一种型号 然后与GOT通讯 如果型号对的话就成功 不然会告诉你型号不正确的 另据屏幕大小可以判断 A985为12寸 A97*为10寸 A960为9寸 A95w为7寸 A95*为6寸

网友E:
使用DU软件试一试,如何! 有谁知道A900系列触摸屏与A系列PLC通讯的接线方式?等价交换,如何!

网友F:
你这个900是系列统称,就象FX2N一样,具体型号是里面的985,970等,SBD应该是只有970有这种型号

网友G:
我知道请A900---A系列PLC通讯方式请告知联系方式

网友H:
请老师电话联系我:0532-5797579 杜立军

网友H:
你在搞传销啊

网友I(2004-03-16):
能和你交流f930吗。13827752979邱

网友J:
A985、A97*、A960、A95*全部属于A900系列! 你应该把你的人机的具体型号找出来!

网友K:
请问那里有三菱的触摸屏资料

网友L(2004-05-19):
我有一项目要用三块触摸屏,为了为以后全厂实现计算机联网监控, 请问应该选用哪一款三菱触摸屏较为合适,F930 GOT这一款能行吗?

网友M:
我又要一份.xie007008@21cn

网友N(2004-08-26):
有谁知道GT-DESIGNER的资料麻烦告知我,不胜感谢

网友(2004-11-03):
请教各位高手,谁知道三菱930人机下载线的连接方法?请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O:
请教各位高手,谁知道三菱930与微型打印机的用法!请不吝赐教,谢谢!WUXI_RHP@SOHU.COM

网友P(2007-12-31):
见到很多工控方面的兄弟都在找
三菱全系列编程软件GX Developer Version 7.08j 中文版
这里有个免费下载的,分享一下
http://www.m8002.cn/Content.Asp?ID=2

网友Q(2008-02-05):
a900是触摸屏的一个系列,包括A985 975 970 ,现在推出了GT1000系列,详情请点击 http://www.16hmi.com 三菱产品网

网友R:
A900只是系列统称

网友S:
找我告诉你下载方法
昆山中宇工控,
诚交天下工控朋友[/b]

网友T(2008-03-16):
我有一项目要用三块触摸屏,为了为以后全厂实现计算机联网监控,
请问应该选用哪一款三菱触摸屏较为合适,F930 GOT这一款能行吗?
F930 太小了吧

网友U:
加入这个QQ:525810529. 我来帮你们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