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设定PID参数

楼主(2004-01-07):
ABBACS800-01-0070用于空气压缩机变频节能改造,用PID控制宏,传感器压力范围-0.1-0.5MPA,要保持恒压0.2MPA,我用的是外控2(EXT2),实际信号源取自AI2,请问百分比给定值应该为多少?P,I,D参数如何设置,还有一般空气压缩机的加减速时间有和经验数值?本人刚刚接触这行,对这些补台了解,还请各位前辈不吝赐教!谢谢

楼主:
怎么没人理我啊

网友A:
因为你没有仔细看,论坛里面有很多这样的说明

网友B:
我们有ABB授权的工程师,可以帮助你!!!

网友C:
可以找供你货的单位帮助你调试。

网友D:
请看一下“智能PID控制简介”中我的帖子,希望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