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变频器问题请教,很急!

楼主(2004-01-07):
本人用富士3.7KW的变频器(P11S),发现切泵的时候,变频马上保护,屏幕上出现减速时过电压,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我 应该怎么处理呢,我的加速设为6ms,减速设为6ms,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切换不合理或接触器干扰!以前会这样吗?

网友B:
首先检查外围电路是否合理和故障,其他调整变频器,把加减速时间加大试试,然后调整变频器的PID参数和辅助的PID参数,我遇到过PID运算过快的情况

网友C:
切泵逻辑不合理。从现象看,你可能采用了减速停车方式,并且切泵命令和变频器停机命令是同时给出的,这造成变频器在减速过程中(还有输出),接触器断开(接触器断开有大约10mS的延迟),由于di/dt的影响,在变频器逆变桥上产生一个瞬时高压。 处理方法:首先,任何变频器不允许在有输出的情况下操作输出侧接触器,所以,变频器的停机方式要选用自由停车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