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直流调速器的更换问题

楼主(2004-01-07):
各位前辈好!!! 小弟最近碰到一个问题,我公司原有4个直流风机组,通过安川vs-505G2的直流调速器控制,现由于设备使用年限过长,无备件,导致一些隐患的存在. 我想使用其它厂商的直流调速器做备品替换,但不知那家的产品性价比好,而且在替换过程中,会不会出现有部分功能无法实现的问题,并且是否能有替换产品的接线端子图供参考,希望在此能够得到大家的帮,谢谢!!!

楼主:
顺便在请问一下,那位高手有安川直流调速器VS-505G2,VS-505G3的端子说明书??? ~O~

网友A:
这个东西原来我查过,没查到资料,我觉得欧路的直流调速系统应该也试可以的,你给个信箱,我把欧路的资料发给你;另外也可以考虑改造为变频的

网友B(2008-08-06):
那位高手有安川直流调速器cvsr-404h的端子说明书?请发Email到nbmyygyso@yahoo.com.cn谢谢!

网友C(2009-07-06):
发我一份,谢谢zhanghu70@hotmail.com

网友D:
这个说明书是很难找的!

网友E(2011-07-14):
请问有安川VS 505直流调速器的说明书

网友F:
直流调速器,如果要求高就用CT,一般情况用推荐用我们这边的英杰M3R。简单,实用。

网友G:
大家好,我建了一个超级QQ群140914180专们研究直流调速器的,英国欧陆EUROTHERM 590 意大利安萨尔多ANSALDO(ASIRObicon) SPDM160RDE 德国西门子SIEMENS 6RA70 瑞典ABB DSC400 英国CT MENTOR M25R
及国内模拟直流调速器,希望能认识更多的工控朋友,互想交流学习

网友H:
西门子6RA70指的首选推荐的,其次ABB DCS800也蛮不错的  性价比过得去的还是欧陆590

大量收购欧陆590,ABB直流调速器,西门子6RA70,安萨尔多等直流调速器壳体完好报废大量回收

大量收购 欧陆SSD直流调速器590C,591C,590+,590P全系列,ABB直流调速器DCS400,DCS500,DCS800,西门子6RA70,大量收购拆机/二手/报废变频器、触摸屏、伺服、接触器、断路器、开关等产品。联系QQ445772180(注明工控电气}
以上机器报废 壳体大量回收,可上门交易,欢迎你来交易,
电话158058764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