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通信问题!!!

楼主(2004-01-07):
我正在用TMS320LF2407和PCCAN进行通信程序的调试。可是两边数据都能发送,可以用示波器看到。两边都不能接收。老是进 不了中断。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板子有没有问题?最好先用Demo板试试,呵呵,我做过一阵子,大家交流交流!你的CAN卡什么型号?

网友B(2004-03-31):
这位老兄的问题跟我一样,我用的也是2407和pc通讯。我用一开评估板测试的时候,连自发自收都没办法。不知道什么原因?小弟qq:104115511,e-mail:Jacken_0530@163.com ,可以一起讨论一下。

网友C:
各位兄: 我也是用我用的也是2407和pc通讯。我用一仿真板测试的时候,连自发自收都没办法,我也很迷惑,请指点! e_mail:dair0731@sohu.com tel:021-57778888-6153 各位兄,我可以给你们打过去!

网友D:
各位仁兄: 我也是做2407与pc通讯,并有可能要把pc挂到can总线上,如果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讨论讨论,我的qq是36636251,e-mail是hongliang1018@hotmail.com.

网友E:
我现在刚开始接触这方面的东东,以后也会碰到类似这种问题,希望和大家一起交流交流。 EMAIL:gaoqianzhe@sina.com

网友B:
我现在拟买一块RS232/CAN的协议转换器,然后把2407和pc机通过这个转换器来组网,利用pc机的超级终端作为另一个节点,来实现他的通讯,并实现pc机对can模块的控制操作。器件已经去定去了,就快到了吧,如果这样来做能够实现的话,不知道对你有没有帮助! PS:小恬==廖晓天

网友C:
小恬: 我现在也快到了usb can卡,也是把2407和PC机通过CAN卡来组网 你若实现了,别忘赐教!先谢了! e_mail:dair0731@sohu.com   tel:021-57778888-6153 明  我可以给你们打过去!

网友B:
明工: 我的电话:0411-4612360/1/2-826 廖

网友D:
我现在正在用196,sja1000,pca82c250实现can协议,有谁做过啊,不管有没有做过,或者正在做,我们都来交流交流啊!

网友B:
哦,忘了,最近大连这里的电话升级了,应该是0411-84612360-826 哦,明工,我现在用2407作为一个can节点外加一个PCA82C250的收发器(之间用两路6n137光藕隔离),采用斜率控制模式把它接到 CAN总线上,已经可以通讯了。(别忘了在pca82c250接个16.5k~140k的电阻到地,我接的是68k)。现在拟用一个pc/104加一个带can节点的网卡,作为另一个节点。然后租一个can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