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IEMENS P4886变频器接地保护能否取消?

楼主(2004-01-07):
请教各位专家:我厂使用一台SIEMENS P4886(290KVA)型变频器控制一条生产线16个生产位的32台同步电机,因工艺、设备等原因,经常发生电机接地导致变频器接地报警全线停车,损失较大。目前因费用问题,领导不同意将变频器拖动方式改成单电机单变频器方式。目前每个电机都有热敏电阻保护,但从未曾接地时有效切断电机电源,分析认为热敏电阻保护的动作速度与变频器检测速度相比太慢,考虑取消变频器接地保护,另外改用性能可靠的过流保护器,不知各位专家认为是否可行?风险是否太大?另外,推荐一种动作迅速、性能可靠、价格适中(好象要求太高了哦,呵呵)的过流保护器!在此先行谢过!

网友A:
同志,变频器和电机接地的问题很明显,你的变频器接的电机太多了(问题不是这个),所以你的电机的地线不能简单的接到一起,要各个都接地,不能把这个电机的地接到那个电机的地,那个电机的地又接别的电机,。。。。然后接一个地。这样不可以,要把各个电机都要单独的接到地上,可以接同一个地。而且县不能太长,不能太细。 m----m-----m-----.....m------地 不可以 m m m m ....m | | | | | 地 地 地 地 地 没问题

楼主:
首先对羊羊同志的热心指导表示感谢!不过我看了一下电气图,我们这里应该就是你所说的第二种接法。另外,我可能上面说的不是很详细,我所说的“接地故障”指的是电机线圈对地短路,变频器报警代码为“ground fault"。此变频器通过电流互感器检测电流,分析应该是变频器检测到了电机短路瞬间的极大电流,而热敏电阻尚未来得及动作。不知然否?依照阁下所说的正确接法,电机线圈接地瞬间的电流应该还是很大啊,如何避免变频器报警全线停车?盼各位行家指教!

网友B:
然也!线圈接地可不要责怪变频器,也不要再打变频器的主意。想想处理电机咯!即使换成单变频器驱动也难免停机。 但我觉得不象电机线圈接地。仔细检查处理一下电机。还得问一下什么工况啊?

楼主:
谢谢“畅谈变频”!我这里的工况是纺丝设备,机械震动较大。所用电机为SIEMENS 4极磁阻同步电机,运行频率200HZ以上。电机负载为辊子,辊子表面缠绕5-7圈丝束,高速旋转。辊子和电机为悬臂式安装,丝束断头导致缠辊时可能拉弯辊子!我们现在发现变频器接地报警后逐个摇电机绝缘,基本都能马上找到线圈接地的电机,(个别为电缆接地),拆下后解体检查,基本上都属于“扫膛”,即转子蹭到定子,有时候严重的转子上会被磨出几条深槽!该电机定、转子间间隙极小。电机检修质量目前已严格把关。若改成单变频驱动单电机,发生电机线圈接地时可以只停一个生产位,不用象现在这样全线停机。因为没有钱投资改造,所以只好打变频器的主意了,呵呵!

网友B:
weiyixiao 不客气,互相交流了 还得打电机的主意,改用柔性连接电机,作到即使棍子断了电机也不要扫膛,电机安装要抗震处理。别无它法!

楼主:
看来也只好如此了!不知版主对此问题有何高见?

楼主:
不知谁有分别保护的好办法?

楼主:
SMZ1222有何高招?

网友C:
把瞬间电流值增大

网友C:
是否可以考虑在变频器的负载侧加装可靠的电机接地保护,而且保护动作后不可以使变频器动作,只能停单台设备,发出报警.关键是要选择比变频器保护更为敏感的保护元件了啊!可以试一下漏电保护器,应该是很敏感的啊。

楼主:
楼上说的“关键是要选择比变频器保护更为敏感的保护元件了啊!”就是困扰我们的难题所在啊!因为实在没有合适的“敏感的保护元件”,所以才考虑取消变频器的负载接地保护功能。我们会试试漏电保护器的,谢谢!

网友D(2007-05-08):
变频器的接地线与电机的接地线并联会损坏IGBT吗

网友E:
每一个电机前加一个速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