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马达同步有没有最间单的方法?

楼主(2004-01-07):
(无正文)

楼主:
对不起!我刚忘了说,只限PLC 变频器,控制的是一条输送链两台马达要同步误差不能大。请问各位最间单有哪一种?

网友A:
不需要PLC,只用变频器就可以,或者加个同步板;举个简单例子,采用主从方式,用前一台变频器模拟输出驱动后一台变频器就可以了,后一台变频器加减速时间要非常短,变频器内部还有比例设定功能供你调整

网友B:
如果是用PLC,完全可以实现,但你这种情况, 曹工说的很对,不用PLC可以实现,采用主从方式便可

网友C:
根据不同的要求可采用不同的方法实现: 1、最简易的方法如以上所说,前级变频器模拟量输出(0-10V/4-20MA)接后级变频器的频率参考输入,或两者接到同一给定信号上。 适用于要求不高,允许有误差的情况。 2、加同步控制器,可采用开环或闭环的方式。 3、采用具有特殊应用功能的变频器。如VACON变频器有简易同步特殊应用软件,前级变频器模拟量输出(0-10V/4-20MA)接后级变频器的频率参考输入,主从驱动轴上只需增加一个光电开关(每转一圈发出一个脉冲),光电开关的信号接至从变频器,内部计算两者的脉冲误差,调节从变频器的频率输出,达到基本同步,适合于输送带的应用。 4、采用力矩同步的方式,前级变频器为速度方式,后级变频器为力矩控制方式,前级变频器的力矩输出信号作为后级的力矩给定。可应用于硬连接的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