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与S7通讯为什么这么慢

楼主(2004-01-07):
硬件配置:S7-315-2DP+CP5412+PC 通信规程:S7协议 设置完成后,在MCGS中编写简单的程序。给MW0赋值,在PLC中,直接把MW0传给MW2。在MCGS中查看MW2。足足等了“34秒”,MW2显示的数据才变。没见过这么慢的。PROFIBUS通讯的波特率是6M,MCGS采样时间是10ms。请MCGS技术支持赶快帮忙,这样的速度怎么用啊?

楼主:
我用其它软件试了一下,很快的,即使用MPI也很快的。 难道是MCGS的一个BUG?请斑竹赶快帮忙。谢谢

网友A:
问题已转交技术部,请等待回复!

楼主:
好的。 还有一点意见,用MPI协议通信,输入输出和M区变量的建立只能一位一位,这个确实很麻烦。至少M区应该可以一个字节,一个字的建变量。不知道MCGS的点数是怎样算的?是一个变量算一个点,还是一位算一个点呢? MCGS的S7通讯是通过一个ActiveX控件建立的,我想应该有其他方法吧。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使速度变慢的。

楼主:
真的很急。我这边电话是025-84315872分机8,周。谢谢

楼主:
谢谢MCGS的技术人员,不错,反应很及时。 由于邮件还没收到,等我试过了之后再给你答复。 wangrunheyue,能不能给我寄张MCGS光盘及驱动或其他资料,现在有个项目急需该软件。谢谢 南京理工大学自动化系1002教研室 周晓平 210094

网友A:
bottleping: 你可以与我们上海分公司联系相关情况,江苏是由我们上海分公司负责的!他们的电话:021-64513892

网友B:
好的。 wangrunheyue,请先把西门子S7驱动给我. 我要的是ProfiBus98设备和ProfiBusNT设备,我要最新的.因为你们的技术支持说可能版本太旧,说给我发邮件的,上午发的,但现在我还没有收到,所以麻烦你给我发一份. 我的收费邮箱为13004404020@E165.COM.谢谢!

网友A:
好的,我跟技术部人员联系一下,有可能是文件太大,请随时清空你的邮箱,以免收不到邮件。

网友A:
CP5412卡是一款比较旧的西门子通讯卡,功能和CP5611差不多! 用户描述的现象肯定和实际情况有出入!正常情况下不会有这样的问题! 请获得客户信息和客户工程,如果是北京的客户可以安排到公司做一下测试!最好带来CP5412通讯卡!`

网友B:
CP5612应该是跟CP5613差不多。只是ISA的。 做了很多实验,结果都一样,即使通信速度和采样时间改变了,还是这样。 我还用WINCC做过了,速度很快。有机会我用组态王试试。 我的这个信箱(13004404020@e165.com)有50M,至少有40M空间,够的。 现在客户还是倾向于用MCGS。

网友C:
bottleping你好: 西门子的产品用WINCC的软件通讯确实很快,但是它应该是走的特殊方法的,由于西门子的协议并不公开,所以很多软件商采取的都是破解协议的方法啊,所以速度自是没有WINCC快,但是同样的WINCC要是连接其他的设备就不会这么快了。用CP5611和CP5613卡速度都还是可以的我们这里,ISA的还真是没试过,有机会要是能把您的卡借给我们给您调一下就可以查出原因来了!

楼主:
我在南京啊。 你先把最新的驱动给我吧。 bottleping@sohu.com和13004404020@e165.com各发一份。 等的急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