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正常工作的环境温度

楼主(2004-01-07):
变频器在零下6度的环境温度下能否启动?请大侠指点。谢谢 email 69xyp@sohu.com

网友A:
温度那么低,不知道能否避免设备启动后由于温差造成的冷凝.鄙人在南方,倒也是很想了解这一情况. 最好看一下说明书,或者咨询一下设备厂家.

网友B:
应该能够,但以接近临界温度了.确实应按厂家的说明书操作.

楼主:
用其他品牌不太清楚。我们的tigerpower从0.55--800KW都可以从零下20度到55度没问题

网友C:
从现有市场上的变频器指标看,一般都可以在-10~40摄氏度正常工作(不能有凝露),具体指标根据不同公司的产品以及变频器的封装类型略有不同,可以查阅相应变频器的说明书,这是一个必备指标!

网友D:
超哥近来可好?

网友C:
to: vcplus 呵呵!早就猜出是你,Yg! 注意不要泄漏我的身份!

网友E:
只要湿度符合要求可以启动,很快温度就高了

楼主:
难道说明书上会没有吗 不过就一般的经验而说 零下15度应该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C:
变频器对温度的要求是一个比较严格的指标,变频器因为低温启动发生的损坏,一般不会发生在稳态运行过程中,而是在上电瞬间,因为低温下上电,整流桥和电容经受的电冲击和机械(内部应力)冲击都会增大!

楼主:
对,主要是在低温是电解电容的电解液很容易介于固态与液态之间,在上电的时候电容容量较小且存在一定的漏电电流,直流母线上纹波较大,变频器带载差。同时整流模块在低温时它的内部PN节电子流动相对较小。所以在上电时容易出问题。

网友F:
建议你们去查找变频器元器件的相关技术资料,看明白后再发表意见.不要张嘴就来,让人一看就知是不保温的暖瓶.

楼主:
to 节能王: 可否发表你的高论?

网友C:
一个设计严格规范的产品,在热设计过程中就已经充分考虑了所用关键元器件的技术指标,这是厂家必须考虑的问题; 对于一般的使用者,只考虑热设计的结果(适用温度范围以及其他说明)就可以了,不同厂家采用的元器件也有很多不同,对于一般的使用者,好像没有刨根问底的必要。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