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0V电机用220v可以吗

楼主(2004-01-07):
用3项220V变频带380V电极可以吗?

网友A:
将电机改为三角形接法

网友B:
这要看你怎么用了! (1)如果你只是想让电机转起来,无需改变设定,只是此时电机处于弱励磁状态,各项性能指标,尤其是转矩指标会降低。 (2)如果你不想降低电机的性能指标,可以修正变频器的V/F曲线,使之符合380V电机的要求,但这时由于受变频器输出电压的限制,其输出频率也同时受限制(比如采用7.6的V/F比值,其最大输出频率为28.95Hz) (3)如果你既不想降低转矩指标,又想电机可以全速度范围调整,就要看你电机的接法了:在这里说明一个问题,国产的小功率电机(额定380V)出厂为星形接法,如果改为三角形接法后,额定电压就变成了220V,此时,电机的额定功率不受影响,此时就可以用220V的变频器直接带了! 我猜你这样用,可能电机功率不会太大,所以,你按第三条,先看看你的电机接法,如果时星形接法,改成三角形接法就OK了! 呵呵!不知我说清楚了没有!

网友C(2007-12-14):
即使改接发 那电机的输出扭矩是不是还会变小啊?

网友D:
将电机改为三角形接法电机的输出扭矩不会变小,同以往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