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总线型网络具体怎么实现

楼主(2004-01-07):
请教各位!RS485总线型网络具体怎么实现。 我有一台主机,准备采用RS485通讯方式。采用MAX485芯片。一台主机想带16台子机。每台子机都有独立的ID号。 现在想用一条总线将主机和所有子机连起来。请问具体怎么实现连接。有无这样的电缆? 绝对不会用RS485中继器之类的外加东东。 yongbin03@sohu.com

网友A(2003-09-28):
用双绞线就行,协议倒是可以MODBUS,毕竟用得多

网友B:
李永斌,您好! 提个方案供您参考: 1.串行波特速率115.2kbps,全双工流水线。 2.通讯扫描速度1372[ID号]/秒。 3.硬件配置: [1]z893_emdos卡一只。[外挂式工业超小型服务器] [2]z893_485匹配卡16对。[485in+485out]/[MAX485芯片x6]。 [3]上位机和子机若为系统机的话,另需z893_232匹配卡+PC_232通讯电缆。[MAX232芯片x1] [4]485通讯电缆采用8芯标准网线。[我用过250米距离.铁路上的燃油发放带数据库] 4.软件配置 [1]提供网络测试软件及系统指令源代码。 [2]现场1个小时便能安装完毕。[指网络测试软件ok] 5.整套硬件费用约2400元搞定。[如果不需要我方上门服务及您们自己开发软件的话] 6.免费提供各类技术咨询及相关例程[含源代码]。[qq服务降低我方费用]

网友C(2003-12-22):
低价量贩rs232-485转换器        1个40元(含邮寄)     10个起批35元/个(含邮寄)     100个起批32元/个(含邮寄)     200个起批30元/个(含邮寄)           联系电话:(0)13958044550杨先生     地址:杭州市小河路50号       杭州高远电子     承征代理

网友D:
串口设备立即联网的动力 ——以太网数据转换终端 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以太网/互联网等网络架构已逐渐在办公自动化和控制自动化领域被广泛采用,取代传统的串口通信而成为自动化系统通信的主流 —— 以 TCP/IP 和以太网为代表成熟度较高的开放式网络技术,安全、可靠地实现连接并控制所有的设备,让现有设备可立即联网使用,对所有设备制造商和设备使用者而言,已成为把握先机的市场利器。 上海精致公司近日推出的以太网数据转换终端,正是这种实现“立即联网”的解决方案。它可以让您传统的RS-232/422/485 设备,立即转换成具备网络界面的网络外设。 其主要功能就是将RS-232/422/485接口转换为以太网接口,用户不必对现有设备的硬件做任何修改,就能迅速接入以太网。以太网数据转换终端也可以作为一个电路模块,直接嵌入到新的设备中,以增强其通信能力。与以太网数据转换终端通信的主机既可以是PC机,也可以是另一只以太网数据转换终端,或者支持TCP/IP协议的任何网络终端。 精致公司的以太网数据转换终端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动力强劲,能够轻松应对以太网中的大量的数据通信需求。该产品有强大的异常恢复能力,能够检测多种异常状态,例如:IP地址冲突、缓冲区溢出、网络接口状态异常、硬件故障等,检测到异常后,能及时、有效地避免、减少传输数据的丢失,并能给出状态指示和迅速恢复运行。同时,其内含硬件看门狗,因外部干扰等原因导致程序跑飞时,可以自动复位。 该产品的适时推出,将有效缓解当前我国工控领域产业更新存在的现实矛盾,为我国生产制造企业的信息化、网络化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实现保障。 ---------------------------------------------------------- 上海精致科技有限公司 http://www.chinaexact.com

网友E:
在 RS-485 网络上, 信号是用 broadcast 的, 所以您只要将全部的 Data+ 串接为一路, 另一路串接全部的 Data- 即可.

网友F:
我公司是生产和研发通讯产品的单位   目前有一批RS232/485模块,价格优惠   目前在全国承征代理   代理价格低于30元/个 具体价格可以商量      有意者 请和我联系   Email:sgfxj@vip.163.com

网友G:
采用二芯屏蔽线,如果距离不远的话就不需要中继,就使用自定义的RS485通讯协议,采用主从网络就可以了

网友H:
RS485本身就是1对多的通讯总线,对标准节点而言,带载能力为32个,通讯距离达1200米,用普通双绞线即可,你的系统只有16个节点,直接通讯就可以了,而且很可靠,接线方式如GaryLin所说的就可以了,祝你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