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帮忙的帮帮我!!

楼主(2004-01-07):
我的问题是这样的: 恒压供水(没有用PLC控制)我用富士的变频器能正常工作。但是用三菱的F500系列的变频器就不能正常工作> 我想问的是:变频器内置PID与外部电阻的接法是怎样的?需不需要再加电源。因为用富士的没有外加电源。 谢谢!!

网友A:
各种变频器的滤波时间常数和PID的算法是有区别的,首先要把参数设置好,外接电阻什么意思,制动吗,一般而言,恒压供水不需要外加制动;你所说的电源是传感器的电源吧,可以外加的啊;不能正常的工作的情况是什么,会不会是干扰引起反馈不对了

网友B:
你可以在13号端子上加个0.5w的电阻。10v接大的。0v接小的。很简单 12号接电阻的滑动头

楼主:
我没有写清楚,我说的是频率设定信号的10、2、5这三个端子本来是接一个电位器,但是我同事问我要不要外加直流电源。

网友C:
不需要加电源!我认为你的参数可能不对,(运行方式) 同时测下你的PID反馈有没有信号、信号是4-20MA还是电压信号? 里面有个拔位开关的。说明书应该有,

网友D:
LLCC; 从你问的问题看,你对变频器闭环运行可能还缺乏了解: 首先,你要设定变频器的运行状态:闭环还是开环。 第二:在选择了闭环后,要根据硬件连接对给定通道、反馈通道进行设定和配置 第三:PID参数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