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2004-01-07):
用的是AB的PLC模块,突然之间电脑上所有数据信号都不显示,全是些空荡荡的图形,再看模块也全部报警,一会儿后模块不再报警。但是数据仍不显示,像这种问题如何去解决?电源、模块都没坏啊。

网友A:
你这样提问题谁也解决不了,出现这样的问题,多数原因是由于外部的24V电源出问题造成的,也可能是强干扰串入造成的,你要具体分析,说明情况,再有什么问题请byh@shtlx.com

网友B:
查通信线没有?

网友C:
通信线正常! 不过后来的解决方法是修改了程序,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