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压活塞水泵是递减转矩还是恒转矩

楼主(2004-01-07):
请问各位五林高手.高压活塞水泵的一些转矩特性.和变频器怎样选型

网友A:
你说的柱塞式水泵吧?由于此类水泵的静压一般很大,所以,变频器一般选择G型!并且还可能要根据系统的负荷情况,对变频器做适当降额!

网友B:
to m13473 请问降额是什么概念,我觉得是不是应该增加变频器容量

网友A:
呵呵!你说的对。 在这里降额就是考虑适当增加变频器容量。当然,降额的含义还有很多,比如电流降额、环境温度降额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