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凌华USBDAQ-9100MS随卡函数调用的几个问题

楼主(2004-01-07):
刚买进凌华的USBDAQ-9100MS。 有几个问题向凌华的工程师请教: 振波传到传感器时,时间无法把握,所以希望以信号达到某个门槛值时触发采样。 拟用USBDAQ-9100MS的下列函数来实现: 1、UD_AI_ContScanChannels (ByVal deviceNumber As Integer, ByVal Channel As Integer, ByVal AdRange As Integer, Buffer As Integer, U32 ReadCount As Integer, ByVal ScanRate As Double, ByVal SyncMode As Long) As Integer函数 2、UD_AI_ContReadMultiChannels (ByVal deviceNumber As Integer, ByVal numChans As Integer, Chans As Integer, AdRanges As Integer, Buffer As Integer, ByVal ReadCount As Long, ByVal SampleRate As Double, ByVal SyncMode As Long) As Integer函数 这两个函数中,SyncMode参数指定了触发方式,只有同步“UD_SYNCH_OP”、异步“UD_ASYNCH_OP”两种值可选。 3、设定触发条件函数UD_AI_Trigger_Config (ByVal deviceNumber As Long, ByVal TriggerEnable As Long, ByVal TriggerWay As Long, ByVal TriggerSource As Long) As Long 其中: deviceNumber: Index of Device TriggerEnable: 0: Disable Trigger Function 1: Enable Trigger Function TriggerSource: Bit Field Source 0 Software 软件触发 1 8254 Timer 2 OUT 定时器触发 2 8254 Timer 1 OUT 定时器触发 3 8254 Timer 0 OUT 定时器触发 4 External Digital Trigger 外部触发 5 Analog Trigger High 模拟量升高触发 6 Analog Trigger Low 模拟量降低触发 7 Reserved 保留 TriggerWay: 0: Level Trigger(Used as GATE), active when selected source is high 1: Edge Trigger, First rising start trigger, second rising stop trigger在第一上升沿开始,第二上升沿停止。 对于TriggerSource取5,模拟量升高触发;TriggerWay取0。 4、UD9100_Analog_Trigger_Set (ByVal deviceNumber As Integer, ByVal SourceChannel As Integer, ByVal index As Integer, ByVal AdRange As Integer, ByVal Voltage As Double) As Integer 其中: deviceNumber: Index of Device SourceChannel: Analog Input Channel number. 模拟输入触发通道号 Index: 指定升高触发还是下降触发 0: TRIG_VH 升高触发 1: TRIG_VL 下降触发 AdRange: The array contains analog input range. Please refer to the Appendix B for the valid range values. 模拟输入的电压范围数组? Voltage: 模拟输入的电压门槛值 由于没有例程可看,现在问题来了: 1、对于UD_AI_Trigger_Config;UD9100_Analog_Trigger_Set这两个函数的参数理解翻译是否正确? 2、当采用模拟输入的振波电压门槛值触发时,TriggerSource取5(模拟量升高触发);TriggerWay取0,是否正确? 3、在UD9100_Analog_Trigger_Set函数的参数AdRange,应该是什么样的数组构造? 4、模拟输入的电压门槛值Voltage=30mv,是指在现有水平基础上再上升30mv触发?还是指电压值达到30mv就触发? 5、UD_AI_ContReadMultiChannels 与 UD_AI_ContScanChannels 的应用差异在什么地方? 6、这些函数的调用逻辑次序似乎是: UD_AI_Trigger_Config UD9100_Analog_Trigger_Set UD_AI_ContReadMultiChannels 或 UD_AI_ContScanChannels 因为我要用双缓冲实现连续采样,问题在于这个次序能否打乱?

网友A:
1.关于API参数项的解释,你的说明是可以的 2.的确,当TriggerWay设定为0,就表示将使用到模拟信号触发模式,紧接着便是决定Above High或是Low的方式来触发的,你说的的确是将TriggerSource设定为5就是激活模拟信号触发模式中Above High的方式 3.在UD9100_Analog_Trigger_Set函数的参数AdRange,并非为一个数组架构,你只要参照手册中的appendix B或是Head file for C/Cpp中便可以发现仅带入已定义好的常数即可 4.指的是后者,你应用中激活了Analog Above High Trigger 为3.0Volt便表示当输入信号的绝对电位由3.0- 穿越3.0Volt并升高至 3.0+时将会激活AI动作的 5.该两个函数最大的不同在于后者函数(UD_AI_ContScanChannels)是一般Daq设备的一致性的AI动作,换句话说就是当在scan不同通的设定时统一动作的设定如必先由CH#0开始且依序地向下一个信道作scan的动作,此外整个过程中不同信道间使用了相同的AD_range的设定,反观前者 API(UD_AI_ContReadMultiChannels),使用者可发现参数Chans与AdRange均可填入一数组结构,这个特点我们称之为Channel-Gain-Queue的AI方式,此动作可自由让使用者制定scan CHs 的顺序动作与不同的增益设定(可更有效地利用ADC的分辨率) ,此动作均因为在USB-Daq中有两组(CH#0 2 4 6与CH#1 3 5 7)使用独立的ADC与PGA的关系 6.基于USB传输资料方式的限制,并没有在9100MS中做出double buffer的AI模式,此外关于程序设定的顺序,当然是先进行spec.的设定(Configuration )在进行AI动作(Read/Scan Channel )的

楼主:
谢谢yoyo1101的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