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7-200编程软件的符号表请教

楼主(2004-01-08):
我使用的S7-200V3。1版,有一个困惑:符号表(SYMBOL TABEL)定义好了之后,我再更改NAME,在程序中有波浪线出现,同时仍然是更改前的NAME。请教各位大虾,如何更新,使改过的NAME替换以前的NAME。(是NAME不是地址)。 谢谢先!

网友:
先用Ctrl+Y把名称转换回地址符。然后改名,编译。再Ctrl+Y。OK。

楼主:
我试了一下,还真好使!多谢芳季!以后再有问题还望不吝赐教。

网友A(2006-03-02):
又学一着

网友B:
谢谢!正为这烦着呢!
在菜单:工具\选项 中只有显示符号和地址或只显示符号可选,而没有只显示地址选项,只能用Ctrl+Y快捷键吗??

网友C:
"符号表(SYMBOL TABEL)定义好了之后,我再更改NAME,在程序中有波浪线出现,同时仍然是更改前的NAME"
有两种办法,都极为简单.先修改符号表,然后点击程序块,将出现波浪线的元件进行修改.1):改为修改后的符号;或:2)改为修改后的地址.不管是何种显示方式均可!无需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