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S产电PLC
有谁使用过LG的PLC?

楼主(2004-01-08):
LG据说是韩国重工企业,生产的产品质量与性能较好.我没有使用过LG的产品,作为从事技术开发设计的我心里没有一个底.无论是PLC,变频器,还是低压电器等,该产品有美丽的外观和好的价格.我真想使用,可是又担心性能和质量有问题.还请各位同盟大侠多指教,对LG产品有十分了解的发表几句吧!!

网友A:
我现在正在用LG的PLC,总体感觉还可以,每个品牌的都有各自的特点.LG的变频器功能也不错,其他产品接触的不是很多.但我感觉还是不错的,就是一些资料LG提供的不是很让人满意,还有待改进. 以上自是个人看法呀.

网友B:
价位还不错,性能也可以,不过各有所长,要看你想如何使用。

网友C:
我用过~~质量性能没说的~~~~价格也可以!! 你用吗??我可以给你介绍一下啊!

网友D:
我前几个月有用过一台,包括几个输入输出模块和一个AD模拟量模块,感觉还行吧,因为价格低,所以也没要求太多,一般的工况下使用,用了有三个月了,到目前还没有出现什么问题,以后我也不敢说. 至于变频器,也便用过,因为控制的系统的要求不高,所以还好! 至于在高要求或环境下会怎么样,我没用过,所以不能说什么! 另:以上纯是使用者的看法,谢绝任何销售人员的评论!

网友E(2004-05-21):
回复阿忌: LG的SR指令和OMRON的SFT是不一样的,LG的BSFT和OMRON的SFT是一样的,字的移位两者都是WSFT这倒是一样的,欢迎联络我! 地址:泉州LG代理 E:XJS99@SOHU.COM TEL:13808523578

网友F:
有资料吗?发给我 。我参考一下 tyjll@163.net

网友G:
用户反映PLC易烧电源,保修期内达5%以上

网友E(2004-06-25):
我们这里卖了很多,电源烧掉都是线接错,把380V未经变压直接接到PLC处,尚未有说因为其他原因而造成烧PLC的。

网友G:
这样的解释未免太牵强了,用户不是通电瞬间烧掉而是用过一段时间烧掉怎么解释?是真的就要客观面对。

网友E:
在控制箱里加装一个排气扇看看!!

网友H(2004-07-26):
回阿忌,听起来有点像绑票的意思.

网友I:
TO;阿忌 你用的是LG那个型号的PLC

网友J:
需要加LG的RTC实时时钟模块,就可以设置系统时间了。

网友K:
我以前用过好长时间。主要的问题是LG的电源在正常接220v交流电的情况下。也容易出现烧毁的现象。打开内部后发现主要是内部一个保险管熔短。一般情况下更换保险管就可以了。但也有严重的烧毁逻辑的。那就没有办法了。所以建议在接入电源时。注意看使用说明。如果你选的型号的电源上写80-240v。那么你就通过变压器将220v变成110v,然后接入PLC。(这个方法是我发现的,用了很久,没有问题)。不过总体来说。我还是建议用三菱FX系列的。我现在改用三菱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