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可以下载FX-10GM,20GM的使用手册

楼主(2004-01-08):
大家好, 请问哪里可以下载Fx-10GM及20GM电子版的使用手册?用于伺服控制器的上位控制系统用10GM、20GM的多吗,大家一般采用什么作为上位控制?10GM、20GM可以单独使用吗,还是必须配FX2n等系列的PLC,请指教,谢谢!

网友A(2009-03-23):
20GM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当做PLC的一个单元

网友B:
可以单独使用,有专用的编程软件

网友C(2009-09-13):
请问使用什么编程软件?

网友D(2011-05-21):
VPS-3.三菱工控网有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