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变频器
三菱F540的各种规格CPU板是否通用?

楼主(2004-01-08):
三菱F540的各种规格CPU板是否通用?比如7.5kw与22okw等等

网友A:
有功率转换的口令

网友B:
能告诉给有需要的人吗?

网友C:
一般来说大变频器CPU板可以覆盖小变频器CPU板,小变频器CPU板换到大变频器上则要修改内部参数,通常情况下在说明书见不到该参数,只能拿到三菱授权维修站处修改参数

网友D(2008-03-28):
都在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