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ix中内置VBA可以写串口吗?

楼主(2004-01-08):
请教各位同行,ifix中内置VBA可以写串口吗?如果你知道,可否告诉我如何去写?感谢回应我的每个人!

网友A:
找个vb 写串口的DEMO程序,再在VBA编程环境加入ifix 。 对win32 api 不熟可用 mscomm控件来作.

楼主:
deng_lp:你好!如果准备使用mscomm的话,添加控件时出现错误信息“该控件没有授权!”,请教如何解决?

网友A:
没有 MSCOMM32.oca 或在注册表中 HKEY_CLASSES_ROOT\Licenses 没有填写相应的key. 解决方法: 1.找个VB6安装一下。 2。找个有MSCOMM控件的DEMO程序安装盘安装

楼主:
感谢deng_lp的及时回复!

网友B(2008-08-21):
注册表中写Licenses 我会;

但不知这MSCOMM32.oca干码用的,没有MSCOMM32.oca会出现什么隐患呢?

网友C(2008-11-14):
本人编写过很多ActiveX控件,即.ocx文件,注册方法有很多,比较简单的一种是在‘开始’--> ‘运行’,在弹出的文本框中输入 ‘REGSVR32’ + 空格 +ocx 文件的完整路径,点‘确定’。 请参考 www.lflzdh.cn    ,可直接链接 http://www.lflzdh.cn/index_3.asp?xxpxddd=136125&xxpxccc=111788

网友D:
用这个软件可以很方便读写串口,fameview 同样是完全支持vba

网友A:
是VBS,不是VBA

网友E(2008-12-26):
完全没问题,跟用VB开发基本一样

网友F:
哈哈,这个问题觉得简单,跑进来想告诉老兄答案,看到这么多人都回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