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变频器拖动不同容量的电机注意什么

楼主(2004-01-08):
大家好1用变频器拖动不同容量的电机,如一个2。2KW,一个3。7KW,电压等级一样,电流和转速不一样。电流和转速是个什么样啊 ,有什么要注意的啊,请指教啊!谢谢

网友A:
变频器的输出电流不能小于电机的额定电流,,否则过载! 选变频器,不是看功率,主要看的是电流

楼主:
电机的转速会怎样,变频器只能设一个转速啊。两台不一样怎么半。 在说两台电机的电流是不是有个不匹配啊,

网友B:
二台电机的转速是没办法的,就看你机械上怎么匹配的了,二者的电流之间是没有关系,只和电机自身和自身负载有关

网友A:
哈哈。现在明白你的意思了! 你是想用一台变频器控制两台电机,想控制不同转速? 那是做不到的,

网友C:
这种场合的应用:注意几个问题: 1、变频器的额定电流应是所有电机的额定电流总和的1.2倍左右(适用所有同时启动、停止的场合) 2、变频器最好选择V/F控制型,不要选用矢量控制型,或者即使选用了矢量控制型,也要用V/F控制模式(呵呵,那就不要选矢量型的了,有点贵), 3、如果选择了矢量控制算法,变频器中的电机参数设定会遇到很大难题,最严重的是,如果采用矢量控制算法,会给变频器的速度观测带来困难,造成失控!(变频器可能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D:
电流不同没有关系,可以分别用热继做保护。你所说的转速不同,不指额定转速不同吧?如果同时动作时,在同一个变频器控制下,其工作频率是相同的,如果电机极数不同,那么他们的转速是不同的,也没有关系,只要你的设备是分开的。如果想频率不同,那就不能同时工作,分时吧。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 我的变频器是采用V/F控制的。,控制两台电机的级数是不一样的。有4极,有6极的,用一个频率。电机的 转速会怎样那,他是不是取决变频器的输出电压 啊。 谢谢!

网友B:
V/F控制的,4极和6极就无所谓了,电机的转速就和你的频率、电机的额定转速、转差率等有关了

网友E:
要同步很困难,普通V/F的做不到,最好分开,用两台变频器。有几种方法一是主从控制,二是外部信号给定。三是用同步同位卡加编码器反馈。(如不分开先算出每台电机在不同频率的运行曲线,而且要算出滑差补偿的频率,在另外一台上做速度补偿,你的V/F肯定做不到。)

网友F:
还有就是控制速度比

网友C:
我刚才讲的只是一台变频器同时拖多台电机的问题。没有牵扯到同步问题。至于多台电机的同步驱动,变频器的配置也不能一概而论,现在就多台电机同时驱动一个负载,需要同步的问题做简单介绍: (1)在串连驱动系统(串连驱动:指驱动轮的布置与运行方向一致,比如在大吨位行车或者桥式起重机的大车中的每一端轮轨,可能用两台电机以上驱动,这时变频器的配置以一拖多为宜,V/F控制,当然这几台电机的理论额定参数应该一致。因为即使各个电机之间即使存在微小的参数(主要转速)差别,恰好利用此时转矩特性较软的特点做到负荷均衡。 (2)在并联驱动驱动中(并联驱动:指驱动轮的布置与运行方向垂直,比如,行车大车两端的电机,构成一个并联驱动系统),适于采用一拖一的方案,因为如果用一台变频器同时驱动两端的电机,则会因为电机参数的差异以及运行过程中的偏载,造成运行速度偏差的扩大。 (3)在混联系统中,按照并联部分采用一拖多,串连部分一拖一的方案。然后在两台或多台变频器之间再建立串行同步链(就是大家所说的主从控制、模拟同步、速度闭环等。 电机转速公式(to:toto) n=60f(1-s)/P f--频率 s--转差 P--极对数(如四极电机P=2) 如果你的电机有同步要求,自己算算就可以了!

网友C:
再补充一点:一拖多的场合,一般只能采用v/f控制,原因前面说了! 采用矢量控制或者DTC变频器,他可以提高单电机的机械硬度,而在串连驱动系统中,如果每个点的机械硬度都很高,有时恰恰是很难做到同步的,因为再准的速度给定,也会有误差,运行过程中就会产生累计误差,在这个问题上,除了适当降低从动点的硬度外,另外还有速度微调环节,而速度微调,又有很多方案,有手动的,也有自动微调(自动负荷均衡)的,这在造纸行业、纺织行业的传动系统中体现的比较明显,现在也有一套在不同情况下非常合理并且有效的解决方案。 在这里我没有具体介绍矢量控制或者DTC控制变频器在同步系统中的应用问题,矢量控制自有它的优势,包括转速精度、调速范围、动态特性等方面的优势。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继续交流

网友G(2004-12-14):
m13473:您是一位高手.很愿意听你的高论.希望你再谈一谈自动微调的具体内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