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OMRON中的指令FUN(49)是什么意思,它的三个参数各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4-01-08):
请教。OMRON中的指令FUN(49)是什么意思,它的三个参数各是什么意思?

网友A:
Purpose: FUN49 is used to control the following 4 operating parameters: 1. The battery check in system error checks. If FUN49 is executed and bit 00 of OPR1 is ON, the battery check will be excluded from system error checks when PLC power is turned ON. 2. The initial operating mode. If FUN49 is executed and bit 01 of OPR1 is ON, the PLC will enter MONITOR mode when PLC power is turned ON (see Initial Operating Mode below). 3. The Force Status Hold Bit (SR 25211). If FUN49 is executed and bit 06 of OPR1 is ON, the Force Status Hold Bit (SR 25211) will be effective when PLC power is turned ON. 4. The I/O Status Hold Bit (SR 25212). If FUN49 is executed and bit 07 of OPR1 is ON, the I/O Status Hold Bit (SR 25212) will be effective when PLC power is turned ON. Operand Data Areas: OPR1 Parameters # nnnn or 0 (IR0) OPR2 Online switch # nnnn or 0 (IR0) OPR3 Password # nnnn or 0 (IR0) Availability: C200H, C200HS, C1000H, C2000H, CPM1, CPM2*-S*, CQM1, IDSC and C200HX Family. 甈roperty of Omron Corporation 1999-2002 All rights reserved.

网友B:
兄弟,我看不懂英文,有没有中文。

网友C:
FUN(49)是就是对程序加密或防在线随意更改的指令!

网友D(2009-08-25):
小学文化

搞不懂

网友E:
舊型PLC設置系統用,一般用來鎖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