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网络上有五十个节点,每个节点的单片机都各自连接一个HMI

楼主(2004-01-08):
各HMI的内容都是一样的,但是RS485节点要一个确定的地址, 设想对每台HMI都下载同样的内容, 然后再通过HMI来设定各节点的地址, 要求关机后地址能保存在HMI中下次上电再从HMI中读取, 请问用什么办法来解决? (不是多台HMI联机,多台HMI之间没有直接关系) Thank you!

楼主:
用的是eView的触摸屏 MT506L

楼主:
请问:用HMI如何设置可断电保存的数据??? (上面的没有说清楚) RS485网络上共有50个节点,每个节点的MCU带一个HMI, 各HMI的内容都是一样的,但是RS485节点要一个唯一的地址, 设想对每台HMI都下载同样的内容, 然后再通过HMI来设定各节点的地址, 要求关机后地址能保存在HMI中下次上电再从HMI中读取, 请问用什么办法来解决? (不是多台HMI联机,多台HMI之间没有直接关系) [8D] Thank you!

网友A:
你把单片机的站号都放在触摸屏的配方卡地址里面,这样在掉电的时候可以保存到配方卡内。重新开机时,你可以再将他从配方卡里面读出来。 这样就可以实现你的功能了。

楼主:
多谢 我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