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手求教:IFIX中冗余切换的问题

楼主(2004-01-08):
我在做IFIX的SCADA冗余时,切换时出现错误提示“错误1914 ..未同节点建立回话”,我想请教各位,如何解决或者屏蔽?有做过类似工程的同仁吗?请赐教!

网友A(2006-01-09):
SCADA_A 和 SCADA_B 上的过程数据库的定义要完全一样的, 两台机器上的IO 通讯同时进行。SCADA_A 配置成主机,SCADA_B 配置成备用机。检查以上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B:
切换需要一个过程
在监测到成功之前会有那样一个对话框
俺也见过
当正常使用

网友C:
to激情如火:
     能否给我发一个您做过的ifixSCADA冗余工程样例配置呢,PLC 站也为冗余的 ,非常着急!非常感谢!我的mail:lvxianwen@263.net

网友D:
KZHI123@163.COM,最好详细一点

网友B(2006-02-17):
楼上的好厉害哦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My blog
http://lostcity.blog.zj.com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网友E(2009-02-11):
拷贝别人的话  没劲

网友F(2009-04-15):
每次切换都会出现该提示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