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BUS传输技术

楼主(2004-01-08):
PROFIBUS提供了三种数据传输类型: (1)用于DP和FMS的RS485传输。 (2)用于PA的IEC1158-2传输。 (3)光纤 1. 用于DP/FMS的RS485传输技术 由于DP与FMS系统使用了同样的传输技术和统一的总线访问协议,因而,这两套系统可在同一根电缆上同时操作。 RS-485传输是PROFIBUS最常用的的一种传输技术。这种技术通常称之为H2。采用的电缆是屏蔽双绞铜线。 RS-485传输技术基本特征: (1) 网络拓扑:线性总线,两端有有源的总线终端电阻。 (2) 传输速率:9.6K bit /s12M bit/ s (3) 介质:屏蔽双绞电缆,也可取消屏蔽,取决于环境条件(EMC)。 (4) 站点数:每分段32个站(不带中继),可多到127个站(带中继)。 (5) 插头连接:最好使用9针D型插头。 2. RS-485传输设备安装要点 (1) 全部设备均与决线连接。 (2) 每个分段上最多可接32个站(主站或站)。 (3) 每段的头和尾各有一个总线终端电阻,确保操作运行不发生误差。两个总线终端电阻必须永远有电源。 (4) 当分段站超过32个时,必须使用中继器用以连接各总线段。串联的中继器一般不超过3个。 (注:中继器没有站地址,但被计算机在每段的最多站数中) (5) 电缆最大长度取决于传输速率。如使用A型电缆,则传输速率与长度如下: 波特率:(K bit/s)9.6 19.2 93.75 187.5 500 1500 1200 距离/段(M) 1200 1200 1200 1000 400 200 100 (6) A型电缆参数: 阻抗:135-165Ω 电容:<30 pf / m 回路电阻:110Ω 线规:0.64mm 导线面积:>0.34mmΩ (7) RS-485的传输技术的PROFIBUS网络最好使用9针D型插头。 (8) 当连接各站时,应确保数据线不要拧绞,系统在高电磁发射环境(如汽车制造业)下运行应使用带屏蔽的电缆,屏蔽可提高电磁兼容性(EMC)。 (9) 如用屏蔽编织线和屏蔽箔,应在两端与保护接地连接,并通过尽可能的大面积屏蔽接线来复盖,以保持良好的传导性。另外建议数据线必须与高压线隔离。 (10) 超过500K bit/s的数据传输速率时应避免使用短截线段,应使用市场上现有的插头可使数据输入和输出电缆直接与插头连接,而且总线插头连接可在任何时候接通或断开而并不中断其它站的数据通信。 3用于PA的IEC1158-2传输技术 (1) 数据IEC1158-2的传输技术用于PROFIBUS-PA,能满足化工和石油化工业的要求。它可保持其本征安全性,并通过总线对现场设备供电。 (2) IEC1158-2是一种位同步协议,可进行无电流的连续传输,通常称为H1。 (3) IEC1158-2技术用于PROFIBUS-PA,其传输以下列原理为依据: ①. 每段只有一个电源作为供电装置。 ②. 当站收发信息时,不向总线供电。 ③. 每站现场设备所消耗的为常量稳态基本电流。 ④. 现场设备其作用如同无源的电流吸收装置。 ⑤. 主总线两端起无源终端线作用。 ⑥. 允许使用线性.树型和星型网络。 ⑦. 为提高可靠性,设计时可采用冗余的总线段。 ⑧. 为了调制的目的,假设每个部线站至少需用10mA基本电流才能使设备启动。通信信号的发生是通过发送设备的调制,从±9mA到基本电流之间。 (4) IEC1158-2传输技术特性: ①. 数据传输:数字式.位同步.曼彻斯特编码。 ②. 传输速率:31.25K bit /s,电压式。 ③. 数据可靠性:前同步信号,采用起始和终止限定符避免误差。 ④. 电缆:双绞线,屏蔽式或非屏蔽式。 ⑤. 远程电源供电:可选附件,通过数据线。 ⑥. 防爆型:能进行本征及非本征安全操作。 ⑦. 拓扑:线型或树型,或两者相结合。 ⑧. 站数:每段最多32个,总数最多为126个。 ⑨. 中继器:最多可扩展至4台。 4.IEC1158传输设备安装要点 (1)分段藕合器将IEC1158-2传输技术总线段与RS-485传输技术总线段连接。藕合器使RS-485信号与IEC1158-2信号相适配。它们为现场设备的远程电源供电,供电装置可限制IEC1158-2总线的电流和电压。 (2)PROFIBUS-PA的网络拓扑有树型和线型结构,或是两种拓扑的混合。 (3)现场配电箱仍继续用来连接现场设备并放置总线终端电阻器。采用树型结构时连在现场线分段的全部现场设备都并联地接在现场配电箱上。 (4)建议使用下列参考电缆,也可使用更粗截面导体的其它电缆。 ①. 电缆设计:双绞线屏蔽电缆 ②. 导线面积(额定值):0.8mm2(AWG18) ③. 回路电阻(直流):44Ω/Km ④. 阻抗(31.25千赫时):100Ω±20% ⑤. 39千赫时衰减:3dB/Km ⑥. 电容不平衡度:2nF/Km (5)主总线电缆的两端各有一个无源终端器,内有串联的RC元件,R=100Ω,C=1цF。当总线站极性反向连接时,它对总线的功能不会有任何影响。 (6) 连接到一个段上的站数目最多是32个。如果使用本征安全型及总线供电,站的数量将进一步受到限制。即使不需要本征安全性,远程供电装置电源也要受到限制。 (7) 线路最长长度的确定,根据经验先计算一下电流的需要,根据以下参数(2-2)选用一种供电电源单元,再根据以下参数中(2-3)线的长度确定选用哪种电缆。 (2-2):标准供电装置(操作值) 型号 应用领域 供电电压 供电最大电流 最大功率 典型站数 Ⅰ EEx ia/ibⅡC 13.5V 110mA 1.8W 8 Ⅱ EEx ia/IbⅡC 13.5V 110mA 1.8W 8 Ⅲ EEx ia/IbⅡB 13.5V 250mA 4.2W 22 Ⅳ 不具有本征安全 24V 500mA 12W 32 (备注:假设每个设备耗电10mA。) (2-3):IEC1158-2传输设备的线路长度 供电装置          Ⅰ型 Ⅱ型 Ⅲ型 Ⅳ型 Ⅴ型 Ⅵ型 供电电压(V) 13.5 13.5 13.5 24 24 24 Σ所需电流(mA) ≤110 ≤110 ≤250 ≤110 ≤250 ≤500 Q=0.8mm2的导线长度(m) ≤900 ≤900 ≤400 ≤1900 ≤1300 ≤650 Q=1.5mm2的导线长度(m) ≤1000 ≤1500 ≤500 ≤1900 ≤1900 ≤1900 (8)外接电源:如果外接电源设备,根据EN500200标准带有适当的隔离装置,将总线供电设备与外接电源设备连在本征安全总线上是允许的。 5.光纤传输技术 (1)PROFIBUS系统在电磁干扰很大的环境下应用时,可使用光纤导体,以增加高速传输的距离。 (2)可使用两种光纤导体,一是价格低廉的塑料纤维导体,供距离小于50米情况下使用,另一种是玻璃纤维导体,供距离小于1公里米情况下使用。 (3)许多厂商提供专用总线插头可将RS-485信号转换成导体信号或将光纤导体信号转成RS-485信号。

网友A(2001-03-01):
唐先生: 我们销售德国LAPPKABEL-BUS电缆。获得国际PROFIBUS认 可。 请向用户推荐,多谢! 汇达创为公司 86-20-38680056Tel 86-20-38680070Fax

网友B(2001-10-03):
唐先生: 在RS-485传输设备安装要点中(1) 全部设备均与决线连接。其中决线是什么意思? 另RS-485传输设备可以代的分段,可不可以理解成分段的总线? 谢谢!

楼主(2002-01-14):
向唐老师请教一个问题我曾做一个控制系统为Profibus_DP主从系统主站是S7-400PLC,从站是ET200S和变频器从站数达38个并没用中继器通信情况良好请问是否主要和通信距离有关。

楼主:
感谢唐老师,再请教一个问题:Profibus_DP总线是否可做成树型连接,采用何种配置电缆网是否可以做到。

网友C(2003-03-04):
请问profibus系统总线长为2450米,在加中继的情况下总线循环时间可达到多少?是如何计算出来的?盼复!

网友C:
请问profibus系统总线长为2450米,在加中继的情况下总线循环时间可达到多少?是如何计算出来的?盼复

网友D:
请问什么算一个站

网友E(2003-06-25):
我是美国百通(BELDEN)的代理商,现有大量DP专用电缆,和用于PA的H1本安电缆。 电话:13910739146 刘先生。

网友F(2004-04-01):
唐老师,您好! 我想求教一个问题,为什么DP的总站点数可以达到127个,而PA是126个呢,谢谢!

网友G(2005-02-17):
请问唐老师, 9针D型插头与普通网线的连接插头是一个意思吗?

网友G:
唐老师: 你好,请问身摸是“决线”那?在这儿决线又怎摸理解那, 请老师多多指导,谢谢

网友H:
唐济扬老师已经说的很清楚了,PROFIBUS传输电缆本身并无奥秘。 按照传输线理论,阻抗匹配是选择电缆的关键之一。其它如高频低损耗、本安、阻燃耐火、抗干扰、耐环境老化、防鼠等性能,国内的电缆产品更是早已实现了。因此,我认为:除非业主有指定要求,PROFIBUS电缆尽可以用国产货!况且,无论在品种、价格、交货期或是交货长度上,选择国产有着无可比拟的优势!

网友H:
通用型现场总线系列电缆

        性阻抗为120Ω的双绞屏蔽电缆广泛用于RS485/422CANBUS等总线,该系列电缆规格很多,请提供电缆的敷设环境、通信速率、最大无中继传输距离等参数,我们将依照具体情况推荐最适当的产品。一般推荐如下:

        普通双绞屏蔽型电缆 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20 AWG ,电缆外径7.7mm左右,蓝色护套。适用于室内、管道及一般工业环境。使用时,屏蔽层一端接地!

        普通双绞屏蔽型电缆 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18 AWG ,电缆外径8.2mm左右,灰色护套。适用于室内、管道及一般工业环境。使用时,屏蔽层一端接地!

        铠装双绞屏蔽型电缆 A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18 AWG ,电缆外径12.3mm左右,黑色护套。可用于干扰严重、鼠害频繁以及有防雷、防爆要求的场所。使用时,建议铠装层两端接地,最内层屏蔽一端接地!

网友H:
         CC-Link的总线电缆是特性阻抗为110±10Ω的3芯绞合屏蔽电缆,国产型号规格:STP-110Ω(for CANopen & CC-Link3C×20AWG  ,使用时,屏蔽层应只在一端接地!

网友H:
    变频器、动力电缆、变压器、大功率电机等往往伴随着低频干扰,而这种干扰是用高导电率材料做屏蔽层的电缆无法解决的,包括原装的进口电缆。只有用高导磁率材料(如钢带、钢丝)做的屏蔽层才能有效抑制低频干扰。

最常用的方法就是给电缆套上钢管或直接采用高导磁率材料制成的铠装型电缆——A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18 AWG .

网友H(2005-03-19):
     雷电的等效干扰频率在100k左右, 属于低频干扰。
GB50057-94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第6.3.1条:......在需要保护的空间内,当采用屏蔽电缆时其屏蔽层应至少在两端并宜在防雷区交界处做等电位连接,当系统要求只在一端做等电位连接时,应采用两层屏蔽,外层屏蔽按前述要求处理。

    《GB 50217-2007电缆设计规范》也有类似的表述,参见: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4-8F2B-47446DC42DCE

     欢迎交流:  hdsr178@yahoo.cn 13064880370

网友I:
大家好!如有确实需要和关心Profibus相关资讯的朋友请与我联系. Email:hyucoil@sina.com Tel:0512-68071697

网友J:
那有些控制器上有RS485接口,是否可以直接连到PROFIBUS总线上呢

网友I:
有RS485口的控制器需通过Profibus总线桥连到PROFIBUS总线上.

网友K(2005-05-01):
PROFIBUS的传输虽然很方便,但是对于不同的产品还需要知道其GSD文件,如果一时找不到这种文件呢,是否就不能进行通信了呢? 这样给工作带来了很多的困难

网友L(2005-07-22):
大家好: 关于本公司投用的现场总线profibus,理论上是现场设备通讯线出现故障(短路,对地等),工作中不可能出现相互干扰.但实际中不是这样,有时会出现干扰几个或者几十个等,还可能出现总站上的DP网卡都不能工作,,只能够在检查出是某一个故障处理完毕后,其它设备强行断电才能恢复正常工作.这是为什么???

网友M:
唐老师说的很好

网友(2005-11-06):
好东东,只是我是新手,不知道哪有比较集中的资料,兄弟我好想多搞些

网友N(2005-12-13):
朱恩清老师:
你好,请问电缆的本安特性是指什么?

网友H:
本安即本质安全,是一种低功耗设计,所用电缆必须具有低电容、抗静电、防爆以及良好的屏蔽特性。

网友O:
单纤玻璃纤维,供距离小于1公里米情况下使用??但我明明是在有些资料上看到的是:DP的光纤电缆传输,单芯玻璃纤维最大的连接距离为15km(s7-300/400PLC应用技术),也不知道是谁的正确?不过作为传媒不管是谁应该提供准确的信息。

网友H:
光纤与电缆的性能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网友O:
那我们版主上面写的光纤供距离小于1公里米情况下使用??是没看出错误来,还是什么原因?

网友P:
多谢唐总工,我刚接触PROFIBUS,学得不少知识在您这里。

网友Q(2006-03-14):
老唐,是不是纸上谈兵呀,怎么一个问题也不回答呀?

网友Q:
to:whh
第一个问题可以做到,但是我不明白变频器是直接和S7-400通讯吗?
第二个问题,普通双绞线就可以作到。

网友L:
大家好:
关于本公司投用的ABB公司现场总线profibus,理论上是现场仪表设备通讯线出现故障(短路,对地等),工作中不可能出现相互干扰.但实际中不是这样,有时会出现干扰几个或者几十个等,还可能出现总站上的DP网卡都不能工作,,只能够在检查出是某一个故障处理完毕后,其它设备强行断电才能恢复正常工作.这是为什么???

网友R(2006-12-28):
唐老师说的太好了,要多学习啊

网友S(2007-06-26):
Profibus-DP总线的采用光纤的时代已到来,国产的NS21产品可在全速度的Profibus的速率上自适应光纤总线,最高速度可达12M,可完全代替SIMENS的profibus的光纤产品

对于光纤,我国的现状与国外不同,当前光缆,单模的光缆要比多模的便宜,比Profibus的电缆也要便宜.较原始的塑料纤维光纤在国内已很少用于通信.这些常识都上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事了.要用SIMENS的profibus光纤产品,多数据要购他自已的光缆,他使用的光缆不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

至于参数.光纤在距离上可传0-40KM没问题,要再长可达120KM也容易.使用多模光纤也可传上5KM,现在的光纤传输技术已不是过去了,早已进入低成本的普及期,所以Profibus总线也到了实现全光纤的时代.

welcome to     www.gougunsk.com

网友T(2007-09-25):
讲的很好

网友U:
 西门子PLC采购和销售群号码 9719730。经验的交流,产品的推荐,会使我们拥有更高的性价比。

网友V(2008-04-02):
北京安拓普公司优惠提供Profibus-DP模块,详情请见http://www.ontop-tech.com.cn/profibus/profibus-gate.htm

本公司的Profibus-DP模块
应用广泛:凡具有485 接口,标准ModBus协议的设备都可以使用本产品实现与现场总线Profibus的互连。如:具有ModBus协议接口的变频器、电机启动保护装置、智能高低压电器、电量测量装置、各种变送器、智能现场测量设备及仪表等等。

应用简单:用户不用了解Profibus和ModBus 技术细节,用户只需参考本手册及提供的应用实例,根据要求完成配置,不需要复杂编程,即可在短时间内实现连接通信。

透明通信:用户可以依照Profibus通信数据区和ModBus通信数据区的映射关系,实现Profibus到ModBus之间的数据透明通信。

欢迎来电咨询:
Tel:010-88203076/69   13810537728 王小姐
Email:wangke@ontop-tech.com
http://www.ontop-tech.com.cn

网友W(2009-09-25):
Profibus dp 国外光纤通讯替代方案

深圳讯记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生产的Profibus dp数据光端机(在功能上完全可以替代西门子的OLM).

Ci-pf110/120 profibus光端机/ 2M(500K,1M,5M,10M可选),DB9/工业端子,SC1310nm单/多模,单/双光,点对点,DIN35导轨,DC10-30V /
支持协议:Profibus-DP.

公司名称:深圳讯记科技有限公司
常用邮箱:guojq@comark.cn( 如果对产品感兴趣可以随时发我邮箱,我会及时的回复您)
联系方式:郭建群 13424258101

http://www.comark.cn
深圳讯记科技有限公司 做各种总线数据光端机 Profibus dp/modbus Plus/Ge Genius/CotrolNet/DeviceNet/can/s908....

网友X(2010-01-14):
北京功控技术群。新群,欢迎北京地区工控人的加入,闲暇时间可以一起聚会交流。群号:532862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