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变频器带锥型转子电机时应该注意什么?

楼主(2004-01-08):
如题

网友A(2003-09-01):
锥型转子电机不能弱磁调速,频率也不能太低,以免磁拉力不够造成扫膛甚至堵转。

网友B:
支持老九观点

网友C(2004-01-05):
1.老九说得对。 2.变频器设定时注意:上升时间<1.5S,下限频率>15hz,停车方式为自由停车而不要减速停车。如果是提升过程用,还要加制动单元或制动电阻。

网友D:
我在江阴凯澄曾经做过这方面的工作,有兴趣的话可以交流一下。

楼主(2004-11-02):
使用锥型转子电机,又要求5Hz恒速运行,然后减速停止。但停止时有震动甚至反转,请教比较好的控制方式。谢谢

网友E(2009-08-26):
我用在大车行走,把变频器设定在380V启动 可以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