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PLC控制捻矩

楼主(2004-01-08):
本人在设计控制系统时碰到一捻矩控制的问题想请教各位。 用户提出要对捻矩进行精确控制,想请各位同仁赐教。

网友A:
如果是一般的转矩控制,可选用通用的矢量控制型变频器(安川616G5、SIEMENS的6SE70、艾默生TD3000等,)或者DTC型变频器(ABB ACS600、800),闭环模式下运行,变频器设定在转矩控制环。没有问题。 如果是做张力控制,由于牵扯到卷径计算、惯量自学习和补偿、摩擦补偿、锥度系数等问题,如果需要高精度的控制,最好选择有张力控制功能或者选卡或者专用变频器,ABB的卷曲宏、三菱伦茨的张力卡、或者艾默生的TD3300张力控制专用变频器!

楼主:
楼上的,我说的是捻拒,不是转拒,下次希望你看清楚以后再发言,谢了

网友B:
捻矩是啥?

网友A:
zhujianwx: 你TMD真不识好歹,费了这么大劲给你打字,你还狗咬吕洞宾! 就是我理解错了,你能这样说话吗? 没人理你!

楼主:
这里真的就没人看,还是各位同仁不想赐教? 楼上的那位,不是我说你什么,也没对你有什么不敬,我说过了我只是就事议事。有什么不到之处,我说对不起。另外说一句,你下次说话文明点,对你有好处的

网友C:
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应该是倍捻机的捻矩控制是不是?要问问题应该尽可能将问题说的详细一点,这样别人才好回答。

楼主:
不是倍捻机,我也知道那设备,我所问的就是对捻拒如何有效的进行控制。

网友C:
捻拒指的是什么?

网友A:
to 工程哲学: 我还用不着你来教训,你看看我以前的帖子,你就知道,这是第一次所谓的“不文明”!如果是问问题,就谦虚点,能有人理你就已经不错了!先想想自己的问题!

楼主:
先谢谢楼上这位仁兄的“关心”。我自己的问题会考虑,只不过我想多看看网上有没有同仁对这个问题重视过?或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有更好的方法。再说了我也没教训你,不过你认为有的话,我也无话可说。至于你是什么样的人与我无关,我来这里只是为了就事论事。你不想说可以,我也不会勉强你,你要想交流就请你自重! TO:王仁祥 我所说的捻拒,又可理解为排拒,或节拒,如绕丝,在绕丝过程中移动丝的宽度,从而保证丝排得平整。

网友C:
这不叫捻拒,叫节距。节距控制要看用什么执行机构了。

楼主:
如果有什么执行机构的话,就不用变频器控制了。你所说的那是以前的做法,现在就是考虑除去什么执行机构,通过控制变频器的频率来精确对其控制,同时和其它结构的传动点保持同步。所以我才将这个问题拿到网上来谈论。 多谢你的支持!

网友D:
上面各位的见解我都看过了,我有一点始终理解不了。我们搞控制的应该是将实现的过程复杂化还是简单化呢?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不就是捻矩控制吗?用我们公司的绕线控制器马上就解决了问题,何必还要在这里讨论什么呢?

网友E:
提问题就要把问题讲清楚,连自己都没把问题弄清楚,就问,这就是一个排线控制的问题,简单一点就是用机械机构,排线机自己不带电机,动力来自收卷或其他驱动电机,用机械连接,缺点是不能调,还有就是排线机自身带电机,速度与收卷电机速度或线速度关联,没有机械执行机构,你如何排?????至于速度关联如何实现,呵呵,我也不知道。

网友B:
插一句“苟咬”乃一人名,非狗咬也。 就象“无度不丈夫”一样常常被讹传为“无毒不丈夫”,居然还有人用来当信条。原意是大丈夫要有度量,可有的人却误解为大丈夫要狠毒。唉!大相径庭矣! 虽然大都是工科的,可文学不可丢啊! 不用语惊四座,出口成章。也不要。。。。哈哈哈 啊? 好为人师,固然可贵,不耻下问,亦是美德。 还望变频器同仁们以合为贵,互相切磋。不要斤斤计较,鼠肚鸡肠。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 有知识的人首先要有涵养,还要有骨气。 还望前辈,同龄,新人们,互相提携,彼此关照。提高技艺。 赵本山说了:“谁求不着谁呀!” 对不?

楼主:
TO:琢 通向罗马的路不止只有一条,再说了你公司所谓的绕线控制器能不能适应所有的节拒类控制还是个问题。我把这个问题在网上提出来也就是为了让各位同仁动动脑子,希望有多种方法。我相信在座的各位搞技术的话也不会局限于“自古华山一条路”。

网友B:
没有执行机构,用变频也没用啊!用变频器就得带电机,电机带执行机构啊!你还能跑出去这个圈?

楼主:
楼上的这位同仁,多谢你的参与。你还别不信,我现在所做的系统还真跳出了这个圈圈。变频器控制电机,不错,问题是这个执行机构成了一根导轨;电机就在导轨上移动。并且还能消除侧应力的产生,从而使产品的质量有所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