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三菱FX系列PLC梯形图怎么加密

楼主(2004-01-08):
请问三菱FX系列PLC硬件怎么加密,多多指教

网友A:
http://sgfxj.nease.net/FxSN.exe FX-1S密码计算软件 SGFXJ@VIP.163.COM

网友B:
用手编或用FX编程软件都可以。

网友C:
编程软件里自带了加密功能,你自己找一下!

网友D:
我用的FX2n是用编程软件就可以加密的,不过进入前输入的密码,不是以‘*’显示,而是直接显示的,郁闷,有办法不直接显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