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300 sfc15通讯

楼主(2004-01-08):
本人用318-2dp 代替315-2dp 结果用到sfc15的地方就出错。提示吗为:8090。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是否cpu

网友A(2004-05-18):
那是你设置不对了,你可以参照帮助的!

网友B(2005-05-06):
可能是硬件设置的问题

网友C:
检查SFC15的指针地址,315与318的可能覆盖范围不一样,建议对应硬件组态来编辑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