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辈吐血求告

楼主(2004-01-08):
各位前辈: 我们公司接了一个恒压供水改造项目,系统采用近控远控,可现场在电控柜控制,也可以通过组态软件在上位机上发出命令控制,我们去现场把梯形图调了出来,但是没有I/O地址分配,对方说是技术资料不能外借,我狂晕~~~~~~~~~~~~~~~~~~~~~~~~~~ 请问不知道I/O地址分配,能否根据程序大致推断出输入输出的设备?(我也知道这个好象在白日做梦),晚辈再次吐血求告!!!!!!!!!!!!!!!!!!!!!!!!!!!!!!!!!!!!!!!!!!!!!!!!!!!!!!!!!!!!!!!!!

网友A(2003-12-04):
你要是真能吐出一点血来,我不信搞不到仅仅是“I/O地址分配”?!

网友B:
最好的方法是查上位幾標記名辭典.或者可以查電氣原理圖,或者接線圖.

网友A:
带引号的 。。。 “血”

楼主:
什么资料也没有,我昏~~~~~~~~~~~~~~

网友C:
那你就用万表去量线吧,很管用的。

网友C:
还有一个办法,请他们主管吃饭吧,也许有用

网友D:
查清现场接线就好办了

网友E:
恒压供水还有什么输出设备?就哪几样?你公司以前没有作过吗?

网友F:
只要工夫深............

网友B:
弄清楚工艺,以及你那种PLC的地址分配规律,然后就能猜出地址的

网友G:
把符号编辑器调出来也许能看出来

网友B:
從重點抓線路,把需要的點先抓出來。

网友H:
用的什么软件,软件菜单里有没有Display Symbolic Table ;Display Variable Table 之类的东东。

网友I:
到现场看看,把所有的外围执行元件和输入元件列出来,再观察一下I/O的动作规律,应能搞定!要有耐心哦!!

网友J:
他用的什么PLC,程序没有注释么?如果没有,那就只能一点一点肯吧,在现场测绘吧

网友K:
我不知你用甚麼品牌的?你能調出梯形圖還吐血???外部強制短接input on軟件監控,恆壓供水沒有幾個I/O.

网友L:
程序不是自己编的,所以那些“符号表”、“程序注释”保存在PLC的可能性不大(因为:1.比如处于某些原因(比如技术保密)而不下载这些东西。2.原先的编程人员用的是手持式编程器,那就不可能有这些东西。3.编程软件或PLC不支持) 要查PLC输入输出端子的功能分配这样做: 1.模拟几个故障信号,运行信号,停止信号等,看看PLC上那个输入灯亮了。 2.在上位机上将设备强制运行,看看PLC上那个输出灯亮了。 3.用信号发生器把信号送给模拟量输入端,在上位机上看那个数据变了。

网友M:
试!断开动力点,强制输出,一个点一个点的试出输出点地址,按案钮找出输入点地址,根据要求重新编程,费掉那份保密的资料.

网友N:
在现场遇到这种问题,确实挺晕,就象上面哪位仁兄所说还是用万用表测线吧,虽然方式方法有点笨,但很管用,否则你请人家主管吃一顿饭吧!

网友O(2004-01-08):
和主管说要换PLC自己编一套程序

网友P:
綜合上述方法,就是最佳方案!!!再不然,就按上述方法,一個一個的去試,但千萬別再昏倒!

网友Q(2004-07-04):
到网上去下载个*.exe反编软件一切不就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