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C
如何根据当前冗余SERVER状态自动连接其中一台OPCSERVER?

楼主(2004-01-08):
CLIENT端访问冗余OPCSERVER,请问怎么判断连接远程或本地SERVER失败?我见到相关的文章说如果连接失败会返回错误,但却没办法获取一个错误状态位。这让我没办法去自动连接到另一OPCSERVER,有没有比较好一点的方法来实现呢?请教版主。 另外,在本地和远程均安装有OPCSERVER的情况下,CLIENT在连接时总是自动启动本地OPCSERVER,并连接,而不是直接连接指定的OPCSERVER,除非禁用本地SERVER,请问这也是OPC规范的一部分吗?再请教。 致谢。

网友A:
在连接OPCServer时你需要输入想要连接的OPCServer所在的Node,如果没有,那么默认的就是本地的。 因此你需要将Node添加进去。 另外不同的OPCServer的冗余切换的标志点是不同的,因此需要向相应的OPCServer厂商询问关于冗余切换点的名称,OPC标准是没有这个方面的规定的。

楼主:
即使添加了NODE,在启用SERVER时,仍然会将本地SERVER启动,并且连接之,所以我猜想OPC客户端应该是默认连接本地,若本地没有SERVER,才会连接远程。也许有权限问题吧。请高手指教。

网友A:
不是这样,即使本地和远程都有相同的OPCServer,在连接时也没有什么默认连接本地之说的。 你查看一下你在CoCreateInstanceEx时的参数,COSERVERINFO *pServerInfo这个参数是决定连接的Server的信息的,其他参数也要配置正确。

楼主:
我觉得我一直出错的原因就是对相关的参数不是很理解,可以提供一些相关参数的解释的资料给我吗?多谢了。 flying_bird1@sina.com

网友B:
TO EMAIN: > CLIENT端访问冗余OPCSERVER,请问怎么判断连接远程或本地SERVER失败 opc client 和 opc server 作软看门狗逻辑! 可以判断出哪个回路出错。再自动复位. >在本地和远程均安装有OPCSERVER的情况下,CLIENT在连接时总是自动启动本地OPCSERVER,并连接,而不是直接连接指定的OPCSERVER,除非禁用本地SERVER,请问这也是OPC规范的一部分吗 这是DCOM配置部分。

楼主:
邓老大,的确如你所说,我在DCOM的配置中“无意”发现我对OPCSERVER的配置选择是启用本地数据。现已搞定。 另外,对于你提到的软看门狗逻辑,我不是很明白,你的意思是作一个看门狗定时器来判断吗?可否再谈详细一点?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