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9114HG采集的数据怎么这么怪呀???

楼主(2004-01-09):
我有一个关于采集到的数据的问题想请教。我用一个信号发 生器连接在采集卡上,输入正弦信号。我试过PCI-DASK自带的例子,结果都没有问题,都出来是正弦信号。但是我试了我的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用AI_ContSacnChannel函数采集数据,然后画出波形。Delphi编程),结果出来的数据很奇怪,每隔半个周期,数据就会相对y=0轴有一个整体平移(偶数次向上,奇数次向下, 交错平移)而不是正常的正弦信号。有同学说是因为取数据取得不对,但是我是按照老师们说的取偶数项值来画的图(因为在Delphi里的AI_ContSacnChannel函数定义的Buffer数组变量是16位的)。 请老师指教: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呀?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处理呢?

网友A:
用AI_ContVScale 函数直接转换看一下结果怎样?

网友B:
请教一楼: 你的波形用那种方式画出来得? 能告诉我原代码马? 谢谢

楼主:
采集的数据是按照手册上的公式Voltage=(AD_Data*10)/(32768*gain)---Bipolar转换过后再画出的图形,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

楼主:
我用AI_ContScanChannels函数进行数据的连续采集,但是我在给ReadCount参数赋值的时候,碰到了问题:赋32768可以,赋65536就不行,说转换数据量太大。难道这个函数还有转换数据量的限值吗?我的采集参数有:32通道连续采集,每通道采样点数1024个。

楼主:
我的Buffer Allocated(KB)是128,好像这个采样数量和它有关,但是具体是什么关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