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助!SOS!

楼主(2004-01-09):
我需要控制流量,需要在触摸屏上设置参数。我设想有一种可以用模拟量来控制流量的阀,不知各位有没有听说过这类产品,谢!

楼主(2003-10-13):
请大家帮忙,我需要控制液体的流量,多谢了!

网友A:
我想应该可以用流量比例阀来完成。

网友B:
用量多少? 希望的价格是多少?另外口径和压力, 流体的种类是什么? 也许我能帮你. wangch@szonline.net

网友C:
有的,一般带通讯的数字控制器都可以实现你的功能

楼主:
to zoe: 请问流量比例阀是如何工作的,我需要何种类型的信号来控制它? to 王昌: 6分管道,液体为柴油,价格可以协商。 to huxiaojun: 谢谢回复,请问价格怎么样?多少K一个?

网友A:
流量比例阀的控制信号是电压或电流模拟信号,电压或电流与输出流量成比例,每种流量比例阀都有自己的特性曲线。

网友D:
这个事情我已经很好的解决,你需要可以与我联系 13873196123

楼主:
多谢各位的解答,关于这个功能和客户尚没有达成一致,如果需要,再联系大家!

网友E:
这个问题用比例调节阀门就可以了,很多公司都有的。通过触摸屏加通讯就可以了。不过有几个问题:你用触摸屏控制,是指直接对阀门的开度进行改变还是给一个流量大小的给定值进行调节,如果是前者问题就简单了,直接把信号送到阀门就可以了,如果是后者就要加个调节器了,把触摸屏的信号作为远程设定的输入给到调节器,再通过调节器控制阀门,不过按您说的应该是前者吧。

楼主:
TO 一刀切 比例阀的控制信号是模拟信号,所以调节器的输出也应该是模拟信号,但调节器的输入给定是什么信号?

网友E:
肯定是标准信号

网友F:
就是你要从触摸屏上设定的信号啊,肯定是标准信号。

楼主:
TO 一刀切: 也就是说,由触摸屏输入设定值,再由PLC转化成模拟量输出,由调节器接受此信号后输出一个模拟量信号给比例阀。 如果上面的叙述正确的话,那么调节阀的作用是什么呢?为什么不能在PLC内部进行运算,直接输出模拟量来控制比例阀呢?

网友E:
TO 感悟人生: 基本和您所说的一样,也可以不通过PLC,直接把触摸屏的信号输入到调节器;如果PLC带调节功能的话就可以不用调节器,直接由PLC输出到调节阀。 一个控制回路由输入部分,调节部分和执行部分组成,调节阀是执行部分,PLC和调节器是调节部分。如上段所说,您说在PLC内部运算后直接输入到控制阀是可以的,条件是PLC有调节功能。

网友G(2003-11-22):
TO:一刀切AND感悟人生 既然是模拟量控制,为什么要选择PLC呢,我们做过PLC控制的电液伺服阀-油缸伺服系统,由于PLC一般控制开关量,所以结果控制精度达不到客户的要求,最后不得不用数控系统来做,不知各位有何看法?

网友H(2004-01-09):
我想控制酸性纸浆的流量,请大家帮我选择电动调节阀和电磁流量计,管径为DN200,DN100,压力范围:0.2-0.4Mpa, 同时控制酸性药液,管径为DN100,压力范围:0.2-0.4Mpa,PH值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