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家好,我想做一个鱼缸自控系统.但不知道用哪种水位传感器和哪种PH传感 器好?

楼主(2004-01-09):
各位大家好,我想做一个鱼缸自控系统.但不知道用哪种水位传感器和哪种PH传感 器好?

楼主:
我要浮子式的.最便宜的那种

网友A:
您好! 我公司是做世纪星监控组态软件的。是不是有机会合作呢??注册信息 用户名: CENTURYSTAR 密码: KINGWORD 公司信息 北京世纪佳诺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信息路1号国际创业园A栋7层 电话:(010)82896868-814 奚宽意 传真:(010)82893362 邮编:100085 网站:www.kingword.com.cn 邮箱:xky1021@163.com 公司简介 北京世纪佳诺科技有限公司是专业从事工业自动化软件开发、销售、服务及工业自动化系统集成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位于北京海淀中关村上地信息产业基地,在深圳、上海设有办事处,公司现设有工控工程部、软件工程部、产品开发部、销售部和技术支持部。公司90% 的员工具有本科以上学历,其中,有经验丰富的高级编程人员和现场工程技术人员,也有充满青春与活力的超值整合服务、带给客户永不间断的创新、升级的新型市场拓展人才。在工业自动化领域,世纪佳诺科技以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良好结合,专心致力于工业自动化市场整合开拓,为中国工业自动化市场提供最好、最优、最适用的工业自动化产品,优化的整体解决方案,超常规的增值服务使世纪佳诺科技稳稳地占据了中国工业自动化市场的“一席之地”。 公司拥有自主产权的软件产品《世纪星通用工业自动化监控组态软件》,本产品自1999年开始销售,现有五千多套软件应用于相关行业,如:电力变电配电自动化、电厂监控、石油、化工、冶金、矿山、工业民用水处理、环保污水处理、储备粮库、铁路隧道信号监控、交通信号监控、食品及饮料自动化监控等。 产品简介 《世纪星组态软件》是在PC机上开发的智能型人机接口软件系统,它以 Microsoft Windows 95/98/NT/2000中文平台作为其操作系统,充分利用了Windows图形功能完备、界面一致性好、易学易用的特点。它比以往使用专用机开发的工业控制系统更有通用性,并且可以利用PC机丰富的软件资源进行二次开发。 《世纪星组态软件》由开发系统CSMAKER和运行系统CSVIEWER两部分组成。CSMAKER和CSVIEWER是各自独立的Windows 32位应用程序,均可单独使用;两者又相互依存,在开发系统中设计开发的工程和画面应用程序必须在CSVIEWER运行环境中才能运行。 《世纪星组态软件》开发系统CSMAKER是其应用程序的集成开发环境。开发者在这个环境中完成工况画面的设计、数据库定义、动画连接、设备安装、命令语言编写等。开发系统具有先进完善的图形生成功能;数据库中有多种数据类型,能合理地抽象控制对象的特性,对数据的报警、趋势曲线、历史数据记录、安全防范等重要功能有简单的操作办法。利用图形控件功能可以大大减少设计界面的时间,从整体上提高工控软件的质量。 《世纪星组态软件》的实时运行环境CSVIEWER,用于显示画面开发系统中建立的动画图形画面,并负责数据库与I/O服务程序的数据交换。它通过实时数据库管理从工业控制对象采集到的各种数据,并把数据的变化用动画的方式形象地表示出来,同时完成报警、历史数据记录、趋势曲线等监视功能,并可生成历史数据文件。 《世纪星组态软件》的主要特点 ● 真正的32位Windows应用系统,运行于中文Windows 98/NT/2000平台,全中文界面,实时多任务、多线程,采样速度更快,系统更稳定; ● 智能型人机接口,可视化IE风格界面,系统调色板提供32位真彩色,渐进色及屏幕抓取点位图等功能,各种丰富的工况图库及图形控件,视频信号监视,超强全屏幕编辑功能,具有更大的制作空间; ● 驱动程序采用COM组件技术,采用OLE自动化技术把《世纪星组态软件》与驱动程序整合在一起,配置方便的设备安装向导,使用户能方便地连接各种硬件设备; ● 支持国内外常用的硬件设备(参见《世纪星组态软件》支持的硬件设备列表),所有驱动程序免费提供,并可根据用户需要定做驱动程序只收取成本费; ● 提供多串口、Modem拨号、无线电台、电力载波等多种解决方案;支持各种现场总线(ProfiBus、LonWorks、CanBus等);支持DDE、OPC、ODBC、Web、TCP/IP局域网等接口规范;提供双机热备、多级安全保障方式。 ● 提供一百多种图形控件,数百种常用图库,且用户可方便地自定义图库; ● 自定义函数、直接I/O读取函数、计时器、定时器函数、计数器、积算函数、简单PID函数、便捷的 配方管理、渐进色填充、立体管道、成组定义变量及变量过滤、支持数组、从屏幕抓取点位图等创新功能; ● 工况画面制作简单、效果美观,组态方式灵活,系统免费升级,扩展方便; ● 提供全新组态报表,在工控软件界首次引入组态报表概念,组态报表使用方便(类似Excel),功能强大,不但可以得到实时报表和历史报表(班报、日报、月报、年报等),同时,在报表中可任意插入柱状图、圆饼图、折线图、散点图等,并能随意打印; ● 内置定时报表打印、画面打印、曲线打印、报警记录打印等打印功能; ● 温控曲线、XY曲线、棒图曲线、窗口控制等控件。 二、《世纪星组态软件》的独特功能 ● 超级图形制作功能:不仅用于画面组态,而且被广泛用作绘图工具软件,如绘制工艺流程图,制作 PowerPoint 幻灯片,设计软件流程框图等;主要体现在:渐进颜色填充,从屏幕抓取点位图,立体管道,数百种常用图库以及自定义图库功能。 ● 全新组态报表功能:在工控软件界首次引入组态报表概念,组态报表使用方便(类似Excel),功能强大,不但可以得到实时报表和历史报表(班报、日报、月报、年报等),同时,在报表中可任意插入柱状图、圆饼图、折线图、散点图等,并能方便打印。 ● 全新管理组态概念:内嵌数据库管理功能将组态软件上升到管理层次,在系统中可以直接管理用户、设备及各种用户所需的数据。 ● 设备组态功能:驱动程序采用COM组件技术,实现《世纪星组态软件》与驱动程序的完美整合;系统配置了设备安装向导,使用户轻松组态各种硬件设备;已经支持上千种国内外的硬件设备。 ● 监控和监视一体功能:系统具备数据采集和监控功能,同时具备图形、图像监视功能。 ● 历史数据补余功能:广泛用于记录仪、仪器仪表、电力系统的数据采集。 ● 《世纪星组态软件》可用于电力、通讯、制冷、化工、石油、钢铁、煤炭、水泥、纺织、机械制造、造纸、食品、水处理、建材、环保、智能楼宇、实验室、交通等多种工程领域。无论应用场合如何,都可以使用《世纪星组态软件》构造有效的监控和数据采集系统。 ● 用户工程发布功能:用户在用世纪星开发完工程后,可以把工程随同世纪星安装光盘发布。 ● Windows 标准控件功能:用户可以在世纪星的画面中插入自定义标准OCX控件, 可以拓展世纪星的功能。 ● 设备故障自恢复功能:世纪星在和设备通讯时,一旦出现设备通讯故障,即设备超过设定的通讯超时时间不响应上位机指令,则世纪星将和该设备停止通讯,并在尝试恢复时间到时,尝试与设备重新建立通讯,此法可以使世纪星不会因为所连的个别I/O设备出现故障,而影响整个系统的通讯效率。 ● 设备通讯测试功能:用户可以在世纪星开发系统中,在添加设备的同时可以对设备进行通讯测试。 ● 与其他应用程序的数据交互功能: 1. 世纪星提供网络控件,用户可以借助该控件利用VC++或VB等开发工具编写应用程序和世纪星在网络中进行数据交互,世纪星把每个用户程序当作一个设备对象(从站),既可是本机的应用程序,也可是网络上其他机器的应用程序。参看光盘网络控件目录: 2. 与VC++的接口功能:在世纪星中有一个UserDll函数,用户可以在命令语言中调用,在世机星中每调用一次UserDll,则世纪星自动调用UserFunc.dll中的UserFunction函数,世纪星提供UserFunc的的VC++原程序,用户可以通过这个接口,借助于VC++完成组态软件无法完成的功能(如复杂算法),参看光盘UserFunc目录。 3. 世纪星还可以和其他软件通过Modem、RS232、RS485、RS422 依据MODBUS协议进行通讯,世纪星可以做为主站,也可以作为从站。参看设备驱动下的主从机通讯。

楼主:
红外液位传感器也许效果不错 欢迎联系 13355335023 zhang-lixin@163.com